[闪迪] 大佬们,DIY盘和闪迪CZ880选择哪个好?

楼主(2021-02-20):
如题,DIY读300+写200+的MLC 128G 大概170元左右(改良版is903主控板)

闪迪CZ880读写更快,但现在都是TLC,终身质保!贵了三四十元,虽然说终身质保,按以往买过的U盘,用了几年没出现问题也没找过售后,到底是多花几十元买CZ880,还是买MLC的DIY盘呢??

请大家踊跃发表意见,不同意见之间不要抬杠,谢谢!!

楼主:
目前楼主的意见是公立,没有倾向于买哪个

网友:
看个人对待自己数据安全的要求程度咯。你觉得自己对存u盘数据安全程度高就买闪迪的吧,毕竟存储颗粒全新的。DIY的u盘颗粒谁知道被艹成啥程度,只是用来搬数据求快的可以选这个

网友:
CZ880每年总有几次活动价199,有时候还能更低,我是169买的。
……百度了一下,原来新版换了方案啊,那没意思了。

网友:
性能有可比性么!

网友:
二个一样买一个

网友:
刚不久买的二个,下面那个是同事十多年前给的,一直扔办公桌抽屉里拷小文档,挺好用

网友A:
CZ880能做PE盘么?查不出主控是哪个

网友:
128G   170大洋  还要什么IS903啊   2246XT+CNC壳都够了

网友B:
一种买一个,再买个3350的,再买个2246的

网友:
如果存储重要数据,肯定买全新的,至少颗粒全新,有售后,板子焊接也整洁工整,机械化生产的,良品率高,DIY的优盘就怕运气不好

楼主:
说了那么多还是CZ880好,没想到这个DIY区居然没有人维护DIY产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种买一个,再买个3350的,再买个2246的

其实你说的后面那二个也想各买个256G的,,,只是买多了其实也用不着落啊,,,昨天我还想着买个白光的热风焊台,,,看看了半天不知买哪个好,,,好象做U盘也不是那么容易,,,太费脑细胞了

网友:
一样买一个,不纠结了!喜欢哪个用哪个!

网友:
闪迪自己做U盘的颗粒就不要想有多好了。。
之前搞过一批盘。。
Remark片,原厂解code片,有锁片。啥都有。。
给我的感觉嘛。就是哪里有剩余的就往里面塞,内部消化

网友:
256G 2246xt+CNC壳子,成本二百出头

网友:
我来为DIY产品正个名!

2246xt或2246en配靠谱MLC颗粒的方案,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个人卖的DIY的固态U盘,基本0返修。

CZ880我没用过,不清楚用的啥颗粒,返修咋样。虽然终身质保,但不保数据的。

可以做做调查,CZ880返修率高不高,如果返修不高,硬件终生保当然也是美滋滋。

网友:
另外如果你愿意用买cz880的钱买我DIY的盘,我也可以给你终生保

网友:
cz880坏过一次,写保护了,还好数据没丢,京东给换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Z880能做PE盘么?查不出主控是哪个

可以做PE,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