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intel ssd 读写量纪录第三方检测软件均不正确

楼主(2021-02-20):
日前安装了1个intel ssd,用了几个能测试硬盘及ssd软件测试,结果没有一个是正确的,只有intel官方自己的才基本上可以认为正确的,并且数值相差极大;安装win10系统及常用的一些软件后,用intel官方工具测得写入量100+G,而其他几个软件数据倒是基本一致,但都达到2000+G,匪夷所思,不知其妙在何处,不知哪位 大师能指点迷津,在此拜教一下如何?

网友:
其他软件可能读取到了对nand的写入量?写入放大问题?手上没有猜的

网友A:
不知楼主用的什么软件测试的呢?
英特尔的不清楚,
但我刚才拿了一块自己很少使用的闪迪128G固态,
用手上的几个软件各测试了一遍,显示的写入量数值都是一样的。。。
CrystalDiskInfo:

Hard Disk Sentinel:

DiskGenius:

网友:
没图你说个……说个……说个小鸡崽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用的什么软件测试的呢?
英特尔的不清楚,
但我刚才拿了一块自己很少使用的闪迪128G固态,

这个固态硬盘是联想intel代工的oem盘,商家也提到的与上面你用到的软件,问题是这种第三方检测软件也读到数据了,问底的事是这里面的真实情况想搞清楚,看来是个比较难的事情。

网友:
联想的盘啊 用英特尔工具就可以了啊 可以先安全擦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