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开惠普的笔记本自带鼠标HP MORFFTUL

楼主(2021-02-20):
工作用的鼠标有点滚轮失灵了,拆开看看

正面照,手感较重,有厚重精致的感觉。

反面照,信息较全,为了找螺丝损坏部分贴纸信息。

打开上盖,露出无线接收器和电池仓。

上盖下端有两个金属件,对应的小孔里有磁铁可以吸住,使用起来没感觉松散。

电池仓有蓝色的元件卡住,很稳。

拆下卡扣。

从底部拧开螺丝,拿掉底盘。

拆掉电路板,上半部分。

电路板。

反面。

主芯片,NRF 24LE1G,2.4G无线芯片,NORDIC家的,没找到手册。

另一个芯片,346A 2GL1,也没查到资料。

充电部分的芯片。

编码器,TTC 10,可能就是这有点不灵了。

全家福。

这个鼠标已经使用两年了,电池换过一次用到现在,比较省电,而且使用手感比较好。
缺点就是最近就是滚轮有点失灵,使用时会多动,下次买个件替换掉,微动是那种4方形的,以前没见过
再有一点就是声音比较大,滚轮转的快时候特别吵。应该是编码器的声音。不知道大神们有没有推荐的静音的编码器。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样另类的外形,谢谢!

网友A:
拆开干嘛呢?还能装上不?

网友:
外壳,电路板用料不错,,只是这个人体工程设计好丑死

网友:
直接换个罗技的算了

网友:
赶紧把南孚扔了  漏水王

网友:
TTC红芯的编码器比较“软”,或者说是省力,手指长时间操作不累。
那些说明里写“刻度感强”的,换句话说就是阻力大,推起来重。
楼主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来选择吧。

网友:
这鼠标的形状还挺有个性的

网友B:
塑料件比较脆,特别是螺丝那地方,很容易坏。同款坏两个了。一落地就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干嘛呢?还能装上不?

必须很好装,装不上就不用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件比较脆,特别是螺丝那地方,很容易坏。同款坏两个了。一落地就断

可能时因为两节电池所以比较重吧,我们这目前还好,没见同事们的坏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