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改造罗技优联机械键盘及心得分享

楼主(2021-02-20):
前后断断续续几个月改造了一把罗技优联的机械键盘,将改造心得分享,让大家少走一些弯路。
改造思路:1、买现成的PCB板子,虽然贵点但是比较成熟,省去自己摸索画板子的过程。2、尽量选择104的标准板子,键帽好配,这个很关键,不要选用一些不通用键帽的键盘,如罗技610。3、没有一些焊接基本功的不要买,特别是K270这种需要一根根焊接排线的型号。有钱的话可以选用K375s主控,主控加连接器大概100元,k270的在35元左右。4、买板子的时候详细问清楚可能出现的问题,卖家说的问题一定要听进去,因为存在的问题你也会出现。5、尽量建议用焊接方式连接轴体,其实用习惯后,不太会去换轴体的。6、有条件尽量选用可以一边充电一边连接键盘的轴板,不过价格相对较贵。7、虽然优联非常省电,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开关,没有开关没法连接新设备,优联的连接是断电后重启连接的。
改造过程:1、拆掉旧轴体,把定位板折腾出来;2、定位板和外壳打磨,喷上自己喜欢的颜色,先2层白色,然后喷2-3层主色,然后加2层光漆或磨砂漆;3、焊接主控到轴板上,K270主控接头要用小刀片轻轻刮出铜片,不刮无法上锡。主控上面的电容要拆下来,因为底部太浅,会顶到。灯引出来,装到定位板上。排线可以选择软排线1.0间距的,1.44的好像大了些;4、使用2302的锂电池(用了2个,估计能够用两年),通过开关连接到主控上供电;5、全部焊好后,用镊子一个个测试是否正常触发,有无连键或者不触发的情况。最后完成组装。
改造成本:PCB某鱼40元,樱桃红轴108个轴体60元,壳体魔力鸭2108S2的50元,主控60元(焊坏掉一个),键帽90元,喷漆35元(白、黄、亚光),排线电池2302焊锡膏等大概60元,成本约400元左右,不算为此买的约200多元的各种工具。人工不算,断断续续,前后花费几个月时间。优联确实不错,开关一开秒连接。
具体情况看图,图片有点乱,欢迎交流。

网友A:
听信了B站UP的谗言,买了块开发板,结果开发环境捣鼓不起来,从30前弄到现在。除了晚上睡觉,其他时间都在研究代码、、开发环境。。仍是没成功。

网友:
居然是沙发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信了B站UP的谗言,买了块开发板,结果开发环境捣鼓不起来,从30前弄到现在。除了晚上睡觉,其他时间 ...

现在退烧没???

网友A:
板子是到手了,就是这开发环境捣鼓了好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是到手了,就是这开发环境捣鼓了好久了。

10块包邮解群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听信了B站UP的谗言,买了块开发板,结果开发环境捣鼓不起来,从30前弄到现在。除了晚上睡觉,其他时间 ...

什么主控???蓝牙我是自己打板,然后按照教程搞定了…………使用起来很好 我是在vbox你安装的ubuntu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6orderby%3Ddateline

网友:
打板的就是好, 前天飞线搞的蓝牙有线双模…………飞线搞了半天…………再也不飞线搞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6orderby%3Ddateline

网友:
我想想,果然键盘坑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主控???蓝牙我是自己打板,然后按照教程搞定了…………使用起来很好 我是在vbox你安装的ubuntu
htt ...

主控就是罗技键盘拆下来的控制芯片,蓝牙的费电,延迟大,对码连接不方便,自己有两把用的不舒服,所以做优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控就是罗技键盘拆下来的控制芯片,蓝牙的费电,延迟大,对码连接不方便,自己有两把用的不舒服,所以做 ...

还好吧 2000mah的电池也能用一年,配对也很方便了 可以几个设备自由切换,可以设置宏很方便了
我不玩游戏 延迟什么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