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折腾奇声388D功放机之加滤波器

楼主(2021-02-20):
这是第三次了

拆后壳
原机用的是这种电源线,不方便折腾,换成品字形的

温柔的拆线

开关原厂是用热熔胶固定的
一碰就掉,重新粘点热熔胶

挖洞+喷漆
保险座的洞是用宝塔钻头开的

插座自带滤波器

突然发现这里可以接地线

重新焊接

走线有点迷

上次安装的背光灯

这次折腾拆装了4次。。。。

为啥呢?

因为开关一按掉进去了。。。。
试机出现严重的电流声。。。。

开关量身定制处理了一下
原厂配的开关螺丝孔孔位对不上。。

这下OK了

至于电流声
我拆掉接地线和移开滤波器,电流声更大了
拔掉音频线,没了

到调音器,拔掉输入线,没了
输入线接着蓝牙接收器,拔掉上面接的USB线,没了
emmm蓝牙接收器有声卡功能,原来是电脑引起的。。。

家里没有接地线,这个我也没办法,因为装修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呢

网友A:
改得不错。怎么在铁壳子上开方孔的?

网友B:
1、EMI滤波器在功放上只能起副作用。

2、另外,没有地线的时候,机壳上110v交流电压,会造成噪音增大的。

3、电脑做音源的时候,解决开关电源引入噪声的方式第一就是接地。
没有接地,就得隔离。比如变压器或者光纤。

说的不一定对,欢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得不错。怎么在铁壳子上开方孔的?

沿着边缘钻孔,然后上锯子。
最后用锉刀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EMI滤波器在功放上只能起副作用。

2、另外,没有地线的时候,机壳上110v交流电压,会造成噪音增大的。

没办法,功放机没有光纤输入。电脑主板有光纤输出,多次转换就大可不必了。所以这个等以后换功放机再考虑。
还有那个EMI滤波器有什么副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EMI滤波器在功放上只能起副作用。

2、另外,没有地线的时候,机壳上110v交流电压,会造成噪音增大的。

对于电脑的干扰,不久前换了一个电源,还没测试。
在开机自检的时候没有干扰,进系统后才出现干扰。
目前解决方案是
1,使用图片中的小音箱
2,通过蓝牙连接到蓝牙接收器

网友C:
电脑外壳拉根线到功放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外壳拉根线到功放外壳

这个应该本来就有吧
插在同一个插座
电脑外壳-电源接地-插座-功放外壳

网友(2023-04-15):
交流声是接地环流造成的,建议使用浮地处理输入回路,例如变压器、光耦等

网友(2025-07-13):
动手能力不错,奇声388可玩性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