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经常调整手机亮度是个问题

楼主(2021-02-20):
在房间里边,晚上也不是需要手机屏幕那么亮。
可是如果亮度调低了,中午出门的时候屏幕又看不见。

你们都是咋办的?

网友A:
现在中国市场销售的智能手机都带有自动调节背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中国市场销售的智能手机都带有自动调节背光

给太阳照一下就能高潮了。背光只能靠手调才靠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太阳照一下就能高潮了。背光只能靠手调才靠谱。

安卓8以上的不以人调为基准。。我的小米8手机就是,升级到mui11就自己有基准了。mui10以下,我调的就是基准,然后按照这个基准自动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卓8以上的不以人调为基准。。我的小米8手机就是,升级到mui11就自己有基准了。mui10以下,我调的就是基 ...

我有xposed,通过插件可以精确调整整个曲线,都觉得这功能一点不靠谱,毕竟传感器并不是装在眼睛上。一般会使用自动亮度的人,都是在忍受全程偏高亮度,我是要求网页正好亮度,可以低点,看视频要高点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