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LINK路由器 DL-7001故障,只亮电源红灯

楼主(2021-02-20):
路由器dl7001,现在插电只亮电源红灯,其他灯一概不亮,也无法进后台,拆开看了一下主芯片雷凌RT3052F,芯片周围发黑,不知是烧毁的黑还是灰尘的黑

网友A:
3052很容易烧的,我以前换了好几个这种CPU了   你搜一下淘宝看看还有有没有,有设备的话 自己换,10几元吧  记得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52很容易烧的,我以前换了好几个这种CPU了   你搜一下淘宝看看还有有没有,有设备的话 自己换,10几元吧  ...

算了,没啥维修价值,还给阉割了无线功能。倒是散热片可以留着

网友(2021-05-03):
像是固件问题,ttl看一下输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