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全网首拆,官网价5199元柔宇MOON头显

楼主(2021-02-20):
头显长这样。头戴692.7g,

卸掉两个明显的螺丝,嗯打不开…

拆掉标签,果然还躲着两个螺丝,拆之…还是打不开

原来旋钮下还躲着螺丝…

打开了,好!空!旷!

驱动板,基本上就是视频格式转换

中间是一个距离感应,用于佩戴检测,镜片结构挺简单,就是放大镜组对着oled屏,有一些机械结构用于调整焦距,适应近视眼人群

接下来拆图上的小盒子,入手挺沉,挺有质感的。X重量192.1g

界面长这样,比较简单,操控是在耳机一侧触摸,但手感一般,而且容易误触音量调节。

简单的拧开两颗螺丝,就能打开视频盒子了

入目的是一大颗5800mAH的锂电池,据说能放5小时..目前没有这么长的时间测试续航,就当它这么牛逼好了..

卸下电池的4个螺丝,发现电池盒还兼任天线,一眼就看到主板上硕大的4G模块,emmm....用不上,浪费了...

主板拆下来,发现了巨大的金属散热片,好沉的说..

主板背面。到处都是屏蔽罩,挺舍得下料的。

打开最大的屏蔽罩:rk3288,就这?两片K4E8E324EB-EGCF芯片是三星的LPDDR3,FBGA178 LPDDR3内存 8Gb 256*32 1GB,好小,有没有兄弟懂怎么扩容的??

hdmi旁有个东芝T358749XBG,把外接的HDMI转MIPI-DSI,再递给RK3288去显示。

ME909S-821 4G模块,不打算插卡用,这个就算浪费了;它左边是TF+SIM卡座;
下边是USB接口的RTL8723BU 蓝牙wifi二合一模块,提供蓝牙4.0和2.4G的wifi

硬盘,klmbg2jenb,16G,基本够用。

这个盒子到头显的接口是USB-TYPEC,但是带了一个定位栓,防止反插,因为RK3288应该是不支持TYPEC显示的,因此严重怀疑这是个变形的HDMI接口,不晓得哪位高手懂得怎么测HDMI线序?指导一下,或许可以改造成mini hdmi接口

网友:
没看出来那里值5k多,柔宇不是做折叠屏的吗?没看到有啊。

楼主:
嗯,官网报价5k,咸鱼800:lol:

网友A:
前阵子收了几个拆机的耳机

网友B:
咸鱼800,打骨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阵子收了几个拆机的耳机

拆柔宇的耳机?里边啥样的?

楼主:
我个人觉得很不错,比sony的T3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咸鱼800,打骨折了

确实骨折了,现在都不到800,还是买早了

楼主:
我有GLYPH,SONY T2等头显,而且都拆过了,个人感觉这台非常不错

网友(2022-10-18):
好象有人作了一个新的驱动板,能让这个柔宇moon能外接一个其他的设备,比如,手机,或新的定制的计算单元,能外接摄像头,不知这样的驱动板作fhjn来复杂不,难度高不,如果有人作了,盼能介绍一下,看多少钱,买一个,试一下效果

另外,柔宇这个的整体观看视角,听说fov只有50多度,比较小,看起来还是比较局促

不知道柔宇的这个项目,现在是不是全部停下来了,不作了,还是感觉可惜了,这么明星的一个企业,怎么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了

如果有根据柔宇的moon观影眼镜,重新作的驱动板的信息,盼有群友能分享,我想买一个,测试一项功能,有意者,可加我qq,199483611
谢谢

网友:
想问一下,关于柔宇这个设备的前面那一块,去掉最外面一层,只有那个光学模组,及结构支架,这一块的重量是多少克呢

网友:
这个重量是多少克

网友C:
柔宇moon这个设备,能增加外接的摄像头吗,他的这个屏幕里,能看到摄像头的画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柔宇moon这个设备,能增加外接的摄像头吗,他的这个屏幕里,能看到摄像头的画面吗? ...

不能,它只是个显示器

网友:
这个东西效果好吗?

网友:
居然用3288
,瞬间没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