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TF卡有写保护,怎么破?

楼主(2021-02-20):
捡到一张4G的TF卡,能读不能写,也不能被格式化,怎么破呢?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扔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网友:
多半是废了,扔掉吧

网友:
扔了吧,还不值费事钱

网友:
扔了,这就是卡报废了。为了保护数据,所以只读。

网友:
找出闪存的相关接口,接到读卡器上,当U盘用

网友:
明显是我扔的。4G,8G的都扔了几个了

网友:
SD卡写保护基本上是废了
部分品牌是终生固保的,比如 SANDISK
可以打售后问问。

网友:
一般都是无解,我原来有个64G的,各种方法尝试,最终还是无解,直接废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