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电机要求配1.22uf电容,如果配大了或是小了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21-02-20):
请教:电机要求配1.22uf电容,如果配大了或是小了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个人认为,一般的,电机上的电容容量在Ⅱ-±10%、Ⅲ-±20%,都可以。
注意耐压,不能低于原配要求。

网友B:
启动电容起得是移相,给三相电机一个合适的相位.

电容过小,不容易启动,带载不行.
,像老风扇没力气换个电容就

电容过大,轻则电机效率降低,重则烧机.

网友C:
配小了.动力不足,转速慢,配大了有烧电机风险.

网友:
发错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一般的,电机上的电容容量在Ⅱ-±10%、Ⅲ-±20%,都可以。
注意耐压,不能低于原配要求。 ...

谢谢老师的解答!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容起得是移相,给三相电机一个合适的相位.

电容过小,不容易启动,带载不行.

谢谢老师的解答!涨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小了.动力不足,转速慢,配大了有烧电机风险.

谢谢老师的解答!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