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泰] 有大神修复过SK6226对应HVPG4F7的金士顿吗

楼主(2021-02-20):
手头有个金士顿插入电脑显示盘符没有容量也无法格式化,检测为SK6226BA的主控

下载了对应的量产工具无法识别闪存,短接法也不行

拆开了看了下主控分别为SK6226BA,闪存为HVPG4F7

网友(2021-03-23):
放弃吧。我前后搞;了10几天,放狗满地球找都没找到量产工具

网友:
这里有个工具,说是可用,能不能用就不知道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04581

网友:
哦哟。东芝晶圆的群里黑片

网友:
我这也有6226焊上之后未检测到F,

网友(2023-01-23):
已配置,需在Microsoft Windows XP系统下量产
收55m币是论坛收的,我没设置

网友:
我有好多个。楼上PNY的工具可以用。测试双贴好像不行

网友(2023-04-08):
手上有个和你一摸一样的U盘,用了下面的工具可以成功识别并量产,你看下行不行。

https://zhuxuqi.lanzout.com/iHQOH0sfx9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