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了两个“标准”电容,用来比对手持万用表。

楼主(2021-02-20):
大过年的没啥砖可搬,用电桥筛选两个电容,容量不是很完美,并联了小电容,比对手持万用表应该是够用了!
就做了两个,我觉得其它容量做了也没啥意义,太大的基本都是电解电容,别说万用表了,电桥测出来都差别很大,太小的,不是有底数就是砍底数,也没多大意义。这两个容量,万用表测出来还算靠谱点。

网友A:
表哥,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哥,你好···

我是破烂王。哈哈

网友B:
这种电容温度系数不好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容温度系数不好看吧。

哈哈。没事,就是大概对比一下手持万用表。

网友:
我自己用个是一个标称1.2uF的大黑块电容,从空调控制板上拆下来的,用表量 1.12x uF, 后面的 x 不同表不同数值,我就把他当成 1.12 uF 的电容比对不同的表,这也算我自己的“标准电容了”

网友C:
做基准用得还是讲究一些比较好。
通常容易买到的精密电容是聚苯乙烯和云母电容。容量通常不超过1uF。大容量的可以考虑聚丙烯电容,温飘大些,通常可以到1000uF但初始精度可能不高,需要补偿。100pF一下可以考虑玻璃或石英电容也可以考虑空气电容,我的电容主要是校准万用表在nF~uF级为主。
前面是一般的做法但也不是绝对的,就像下面这个其实是2只金封1uF CL电容拼的,单个温度系数一般,要限定使用温度,但正好找到了互补的就做了这么一个。可以看到CL的D值比CBB要大一个数量级,校万用表毫不影响,但要校电桥还是差点儿。

而真正的适合做标准电容的应该是下面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做基准用得还是讲究一些比较好。
通常容易买到的精密电容是聚苯乙烯和云母电容。容量通常不超过1uF。大容量 ...

能用来做校准的电容都不便宜,而且比电阻还难调,不同温差、不同值是其一,其次是衰减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用来做校准的电容都不便宜,而且比电阻还难调,不同温差、不同值是其一,其次是衰减的问题。 ...

薄膜电容如果没击穿/自愈过程,衰减并不明显,自然老化,平时校准仪器使用一般不会过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薄膜电容如果没击穿/自愈过程,衰减并不明显,自然老化,平时校准仪器使用一般不会过压。 ...

自己在咸鱼上遇到老电路板,拆机的威马、飞利浦电容不错,与楼主一样的方法做了几个,用的是同惠2832标定了。应该来说校准四位半手持表是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用来做校准的电容都不便宜,而且比电阻还难调,不同温差、不同值是其一,其次是衰减的问题。 ...

下面这个电容的确不便宜,宏明的立式密封聚苯乙烯精密电容。我是偶然以接近废品价收到一些全新库存,七十年代的特军级,经过四五十年的存储老化漂移已经非常低了,预计筛选后至少能做出七八只1uF标准电容,淘汰的也可以送给玩音响的朋友做耦合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自己在咸鱼上遇到老电路板,拆机的威马、飞利浦电容不错,与楼主一样的方法做了几个,用的是同惠2832标定 ...

做基准,聚丙烯不如聚苯乙烯,淘宝上有NOS的美国军用0.5% 1uF聚苯乙烯,不到百元,比较适合diy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做基准,聚丙烯不如聚苯乙烯,淘宝上有NOS的美国军用0.5% 1uF聚苯乙烯,不到百元,比较适合diy ...

NOS?  有链接吗?

有个现实的问题,楼主那种电容转接器内部空间较小,还真好塞进去一个大块头或圆柱体

网友:
引用 网友D:
NOS?  有链接吗?

有个现实的问题,楼主那种电容转接器内部空间较小,还真好塞进去一个大块头或圆柱体

NOS是new old stock的意思
楼主那个是塞不下这种电容的。大概有鼠标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