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WA832RE v1 编程器固件

楼主(2021-02-20):
wr842n v4.4 硬改4M/32M 复位键不可用,电源旁JTAG 3或5脚,脚接地好像能复位。
qca9533-al3a 可用 ,qca9533-bl ,qca9531没测试

WA832re v1 mac 50bd5f405204.rar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固件有什么优势?

网友(2021-11-19):
能不能要个网盘的链接,谢谢了

网友:
硬改时刷了不死uboot了么?硬改后的uboot是什么?如果刷了不死uboot,应该是和那个uboot有关.我的wr703n v1硬改16M/32M后刷不死UBOOT就是软复位无效.必须关机重启.
如果没刷,就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