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煮不熟饭,三板斧维修美的豪华型微电脑电饭煲C0故障码

楼主(2021-02-20):
煮不熟饭,三板斧维修美的豪华型微电脑电饭煲!

一款美的智能电饭煲 。

通电C0 ,电池没电

按保温可以继续 ,显示界面

但煮不熟饭,拆开维修一下。
封闭好,内部很新 。

都说温控线也许断了,检查一下 。

没发现有断的,重点检查控制电路

本着先易后难的办法。

一板斧:测试各个导线,检查温控探头是否正常。

此饭煲有俩温控探头 ,阻值差不多 ,应该是50K  。。。

检查发现黑线(零线入线)电线电阻略高 ,拆开处理一下 。

不知什么原因,难道是漏液进来了,
打磨上锡 。

测试发现上盖的发热片阻值特别大 ,拆开看看。

没有合适的发热片,打算拆掉的 。

二板斧:拆件测试,0.1的安规电容,容量略缺 ,

又找到一个 ,也是缺 ,并联试试 。

这是电池

5V稳压管 ,正常 。

找个电容并联 ,这个安规不是串联在电路里的,应该不是降压电容。。。
反正容量缺失,换了也好。

三板斧:怀疑继电器 ,更换 。

这个可控硅来回搬动两次,中间的脚折断了,补焊下 。

更换这个继电器也能正常驱动 ,并且开合的声音清脆。

修理完毕,装机试验。

用功率计,可以直观的看出是否正常工作。

这种电饭煲,加热十几秒,停十几秒 ,损坏继电器的几率比较大 。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A:
加热片不能拆,拆掉米饭口感就不好吃了

网友:
测温的断线了好像会报错用不了的

网友:
围观
不是i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片不能拆,拆掉米饭口感就不好吃了

哈哈,有配件的时候再说 ,这个保温片,上面的铝皮封住的,拆了后,就没胶了 ,用什么胶水粘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有配件的时候再说 ,这个保温片,上面的铝皮封住的,拆了后,就没胶了 ,用什么胶水粘好。。。 ...

还是弄点铝箔胶带粘上去好点!

网友:
黄尚的三板斧厉害。。。。。。

网友B:
右上角那个是什么玩具????

网友:
三板斧轮的够圆

网友:
可惜不是日本的智能电饭锅了

网友:
楼主的三板斧真的很厉害!

网友:
到底哪坏了?

网友:
9V的继电器?少见

网友:
居然是继电器

网友:
可惜没逐步换件测试到底是哪儿的问题,不过最终修好就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右上角那个是什么玩具????

无治可调电源么?

多少米入的?  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