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年开张,修个电脑电源(DELL AC265AM-00)

楼主(2021-02-20):
早上刚上班 ,同事在微信里叫我说电脑开不了了 。过去一看 ,按下电源开关键 如同没按一样 ,拔下电源插头 ,轻轻插上去 ,能听到主滤波电容充电时,插头处冒出的啪啪声,单独按下电源的测试按钮,测试灯也点不亮,跟他说电源坏掉了。他是个戴尔790的电脑 。到办公室匆匆找了一个以前修好的电源,装上去,正常开机。
今天不是很忙 ,所以抽空修一下这个电源作为备用 。

清灰不讲。测量5ⅴ待机电压没有,拆开电源 ,测量辅助电源的保险电阻开路 ,肯定炸管了 。测量5v辅助电源没有短路 ,引起炸鸡的原因应该在前级,拆下辅助电源集成块、辅助电源保险 和主滤波电容。原本没有拍照片,只是看到问题之后觉得很有意思 拍了几张照片

发现了问题所在

相当于开关电源的主滤波 没有容量引起的炸鸡
保险电阻

辅助电源集成块

电源和地已经短路了

找元件是个头疼的事儿 ,没有4·7欧的保险电阻,用了三个10欧的并联。

  准备焊回去

也不用灯泡大法了 直接上电测试

测试通过
就是这个电源

谢谢观赏 !
祝坛友们牛年大吉 !!

网友:
主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烧辅助电源芯片。前几天遇到摩托罗拉的5V老古董USB电源,也是烧开关管,也是400V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查明原因后直接丢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了好几个这款电源了,看来是通病啊: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85932
https://www.mydi ...

这回接受了经验教训 !不是坏哪呈换哪里,查到原因后更换。

网友B:
我的高效代工的dell  B255PD也是前几天啪的一声,7脚的TNY279PN炸飞,估计是通病,可惜没楼主这么强的动手能力,不知道怎么修。型号图

内部图,芯片天灵盖都被炸飞了

背面图

炸飞的天灵盖

网友:
楼主的是主动pfc,我的是被动pfc,两个220v470uf的。

网友:
这真的是开门炮啊!开业大吉啊!

网友:
搞定,新年开工大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高效代工的dell  B255PD也是前几天啪的一声,7脚的TNY279PN炸飞,估计是通病,可惜没楼主这么强的动手 ...

如果负载没有短路的话,还是要看看两个大电容。这个炸的很历害,好像也修过类似的电源,翻下我以前们贴子

网友:
这种主动式PFC电容很容易失效

网友C:
电容漏液了,用久了就是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漏液了,用久了就是有这样的问题

不止是漏液,管脚被腐蚀了,接触电阻变大,在工作的时候也发热,把橡皮密封圈烧出一个大洞来 。

网友:
楼主!我也有这个型号的电源,想请教你

网友:
牛年行大运啊

网友D:
我的振华电源昨天也是啪的一声响后没反应了,开不了机,用了1年多,现在售后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振华电源昨天也是啪的一声响后没反应了,开不了机,用了1年多,现在售后处理 ...

电源是振华金蝶650W半模组,目测主电容没有爆浆

网友:
我有个戴尔电源遇到难题了,想请教你不知道怎么能联系上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