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淘宝工厂直销19元64G卡评测(慎入)

楼主(2021-02-20):
淘宝工厂直销,实际是深圳某家厂发货,19.9元包邮64G,24.9包邮+USB2.0读卡器,收到货后读卡器是坏的,早知道自己买个川宇的,至少不是牛屎芯

下面是实测,约70部电影塞满58G的容量,花了45分钟,手机也是USB2.0协议,按这个速度58G/45min/60s*1000转MB单位=21.48MB/s

感觉还算可以,测试所有电影依次打开,没有不能播放的,不是扩容卡

楼主:
买个川宇读卡器,当手机U盘用,64G才20元,一百元能够买到5张卡,320GB,存一些电影OTG给手机看,感觉性价比也很高

楼主:
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A:
质量怎么样?打算买一内存卡呢。如果可以就买一个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怎么样?打算买一内存卡呢。如果可以就买一个这个。

我今天才刚买,哪敢发表高论质量如何,不过不是扩容盘,读写还可以

网友B:
我已经买了几十张,有三种方案,写入速度各不一样,读取都差不多9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买了几十张,有三种方案,写入速度各不一样,读取都差不多90左右 ...

握草,不是每个账号限购一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买了几十张,有三种方案,写入速度各不一样,读取都差不多90左右 ...

来个链接或者搜索关键字

网友B:
有两家,封面不一样,一个是绿色卡封面,这个限购,一个橙色卡封面,这个不限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两家,封面不一样,一个是绿色卡封面,这个限购,一个橙色卡封面,这个不限购 ...

求带路啊,谢谢。

网友:
测试内存卡不是靠拷贝电影到内存卡,然后播放,因为你不可能从头看到尾,应该用软件测试是否扩容卡和测试有没有坏区,就算不是扩容卡,如果有坏区,哪怕是零散的坏区,也可能会让你宝贵的资料破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买了几十张,有三种方案,写入速度各不一样,读取都差不多90左右 ...

窝草,把商家薅秃噜皮了

网友:
封面不一样,可能是不同链接,一个限购,一个不限购,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样

网友:
https://m.tb.cn/h.49bF3zF?sm=796a72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带路啊,谢谢。

https://m.tb.cn/h.49bF3zF?sm=796a72

楼主:
坏的读卡器,拆开后

网友:
三种方案如下(都是64G标准版绿卡):第一种,读写速度最快,这个很少,运气好的话卖家会发这种,我买了几十张有9张是这种方案

网友:
第二种方案,不知道用什么晶圆

网友:
第三种,这个用的最多,就是9T24用的是东芝TLC晶圆,写入速度最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坏的读卡器,拆开后

2.0读卡器现在多数都是牛屎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