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根断头的type-c转lighting充电线

楼主(2021-02-20):
这根倍思Typec to lighting充电线是我今天在小区遛弯的时候捡到的,
lighting头那边没了,估计是谁不小心掰断了扔掉的吧
看着这线还行,打算装个type C的插头,做一根C to C线发挥一下余热

准备好插头,照着上面的丝印把线焊上去就可以了

充电试一下,貌似没问题了

壳子粘一些胶水,装回去就是这个效果。

有点好奇lighting这边的插头为什么会断

不是苹果认证的那种lighting插头,都没有加固的那层钢皮,全靠胶水固定的
电路板的颜色是草绿色,我记得原厂lighting插头的板子都是黑色或者暗绿色的

线的确还不错,还挺粗的

上面就这么多东西

网友A:
type C插头哪买的

网友B:
原装的有识别芯片,好像可以触发一些笔记本PD快充,楼主改的好像没快充识别,变成两头普通数据线,不过我觉得更适合跟OTG转接头改在一起,变成一分二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的有识别芯片,好像可以触发一些笔记本PD快充,楼主改的好像没快充识别,变成两头普通数据线,不过我觉 ...

有识别芯片的那个是苹果lightning头,已经断了。 我准备改C to C线,换的这个typeC插头上是有快充识别CC脚位的,只要设备能识别到充电头的PD握手协议,就可以进行快充。

网友:
废物利用,变废为宝,为你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type C插头哪买的

淘宝买的哦,直接搜C to C DIY 就能找到了,壳子我有所以买的都是不带壳裸插头,几毛钱一个

网友:
这个应该是IPAD的充电线,基本上有芯片就是支持苹果协议了

网友:
貌似有支持官方协议的芯片

网友:
焊接要点技术

网友:
这线看着质量还可以

网友:
充电线已买很多了 ,这个改造的挺好

网友:
非官方快充,不过上面5209这芯片感觉是大厂的。。。

网友C:
感觉断掉的板子上芯片高大上

网友:
感觉是牌子货

楼主:
这线是倍思的,也算个牌子吧,东西做的很杂,钢化膜手机壳到视频转接头啥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断掉的板子上芯片高大上

苹果的C94快充插头比这个还复杂点,芯片很多,开始想在闲鱼买一个插头把这个线修好的,但那个插头比较贵就放弃了这个打算,用现成的插头改一根C TO C线充安卓手机

网友D(2021-07-16):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的哦,直接搜C to C DIY 就能找到了,壳子我有所以买的都是不带壳裸插头,几毛钱一个 ...

我这个是TYPE-C转light。。。。。type-c头松了,拆开后,发现无法修复。。。只能自己焊接了一个,,,早知道淘宝买一个得了。。。焊接眼睛痛死了。。主要是PCB都掉焊盘了,还得飞线。。。还好最终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是TYPE-C转light。。。。。type-c头松了,拆开后,发现无法修复。。。只能自己焊接了一个,,,早 ...

好眼力,要是我真心焊接不了

网友(2021-09-15):
都是心灵手巧的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