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个可调电阻

楼主(2021-02-20):
一个升压板,挺好用的,不小心输入电源正负极接反了,看到可调电阻旁边冒烟了,结果不能调电压了。
拆开看看,东西太小不好拆,都搞坏了。
这是卖家的图,拆下来之前忘拍照了。

103  10K的

里面是齿形的,旋转螺丝带动齿形轮转动就可以调整电阻阻值了。
这么小的东西里面还挺复杂。

找了个10k电位器换上试试

焊的很丑

输入电压3.9V

输出电压5.04V

输出电压14.76V

凑合上了。
调压板2块多,就是玩。

网友:
原来如此,沙发

网友:
看上去多圈电阻几乎为了低价走量,齿轮变成回收料,接触片好像是铁的。我网购的XL6009多圈电阻经常出问题,不敢带负载调电压,以免可调电阻故障导致电压突然升高烧负载,一般空载调电压,问题不大的多圈电阻刺小孔注入一小滴万能润滑剂,最好是电路板和触点专用清洁剂,齿轮断齿失灵的多圈电阻只能更换,尽量买一些参数相同多圈电阻备用。

网友:
电源接反了为啥把可调电阻给烧了?啥原理?

网友:
头次见里面的样子,手上也蛮躲这类电阻,就是没坏

网友:
看来明天我得把我那些这路玩意拿磁铁吸一下了

网友:
是你让我了解了内部结构

网友:
焊的不错。本身耗损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