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求助 韩国EZ(金星)DM-441B万用表校准

楼主(2021-02-20):
几年前咸鱼收了一台万用表。韩国金星(EZ)DM-441B台式万用表。
因为平常基本都是用到电压档和电阻档,频率档基本没有用过。
今天测试频率时发现问题。测量50Hz工频,数值一直在跳动,很难稳定下来。拿出众仪ZT-Y做信号源,测量也是如此。
拆开发现有3个集成电路有更换过了的痕迹。芯片HC00A PGB221。还有一个8脚金封H22AB,应该是个电压基准。没见过这种型号的。求高手支招。
测试一下电压档,对比值稍微偏低。拆开屏蔽盒,有14个可调电位器,不知道干嘛用的?不干贸然下手。只能原样装回。
因为频率测量数值不能稳定,所以就没有拍照。
大家帮忙看看,欢迎共同探导。谢谢大家!

楼主:
直流电压档测量。数值稍微偏低

楼主:
发帖求助无果。硬着头皮自个修吧。。。
以下测试结果。谢谢大家!

网友A(2021-04-05):
能帮忙测一下电源变压器次级的交流电压吗?我的电源变压器220v的坏了  我想用其他电源替代,但是不知道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帮忙测一下电源变压器次级的交流电压吗?我的电源变压器220v的坏了  我想用其他电源替代,但是不知道电压 ...

双18V+8V供电。回复栏不你上传照片,你看下评论栏。5端子插件,第二针脚蓝色线接地

楼主:
1:红色 ~18V
2:蓝色 中点,接地
3:红色 ~18V
4:黄色 ~
5:黄色 ~8V
2根黄色线之间 交流8V电压
1-2-3相通,4-5相通

网友:
在闲鱼上出很多表的那个一定是你,头像图片一模一样

网友:
https://wwa.lanzous.com/im3IKo4hqlc

网友(2022-04-27):
韩国人做的东西都马马虎虎吧

网友:
调之前可以先看结构也能猜出一些。
台表,怎么也得有个外基准,看看和它连在一起的就是dcmv,这个路要看是分压的还是独立的,独立的就要先调。
既然有十几个电位器,那么很可能每个分压电阻都是配了微调的,这样对应各个电阻档位可以用标准电阻校准。
然后用dcv中一个档的调10MΩ串联那个电位器。
再用不同电压验证一下,如果电压档位发现偏差要和电阻档精度做平衡考虑哪个优先。
无论是恒流还是比例法测电阻,前面这两点顺序都可以反过来,如果每个分压/基准电阻都有微调,可以先校电阻,反之要先校也只能校dcv,如果这俩精度差异较大,说明adc部分可能有其它问题要先修好。
然后就是acv,估计怎么得有个rms吧,输入串的那个应该就是。
再然后就是dca,找大号分流电阻,先调大电流档再调小电流档。
aca不需要调,前面调好了aca自然就准了。
结合原理和实物就能找到方法。有时候还能发现原厂校准方法也不一定对,比如福禄克15/17b的,这可能是有人吐槽福禄克15/17b不准的原因,其实就是几个电位器,都能发现不准的话自己校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