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问问老哥们这两把钻哪个好一点

楼主(2021-02-20):
今天闲逛看见这两把钻 看着还不错想入手一把
价都一样都是130左右两电一充 就是一个是12v
的机子一个是16.8v的机子 都是工模无刷电机 想问问老哥们哪个好一点 据说是16.8v的手柄粗?握持感不如12v
的机子? 知道电池垃圾 手头有三洋rx回来可以换 主要用途是拆装螺丝 打个小孔啥的 大孔有18v的良明和插电的钻 砖墙有电锤 想问问老哥们哪个好点

网友A:
个人喜欢小凡12V无刷,手柄细比较舒适,电池也好一点。电芯坏了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喜欢小凡12V无刷,手柄细比较舒适,电池也好一点。电芯坏了再换

应该是12v的细点比16.8的应该舒服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12v的细点比16.8的应该舒服点吧

12V、16.8V各有千秋,但对你来说粗细应该不是重点,因为你已拥有18V的了,与16.8V的电压太接近意义不大,12V的倒是可以互补。另外小凡的口碑好像要好很多,所以答案应该是明摆着了。

网友B:
小凡最低扭力大 其余没什么缺点 130以内12V没得能打的

网友:
这两个电钻扭力调节的弹簧结构不同,小凡的扭力调节线性略差。16.8V的手柄中下部稍粗,握感略差。12V比16.8V的扭距略小一点点。下面有这两种电钻的拆解,根据自己的爱好选就行。

小凡12V无刷锂电钻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3646
小凡无刷电钻改扭力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4392

和捷弗利一模一样的无刷手电钻拆解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1683

网友C:
哪个便宜买哪个,都是小牌子入门级无刷钻,都是短机身,这种直插三串和四串就别比握持感了,要说的话都别扭,但无所谓,便宜就行,顺便问清带不带主轴锁,有的小牌子为了噱头没主轴锁也上个单环夹头,纯唬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凡最低扭力大 其余没什么缺点 130以内12V没得能打的

其实扭力对我有是摆设 平时都是调到钻孔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个便宜买哪个,都是小牌子入门级无刷钻,都是短机身,这种直插三串和四串就别比握持感了,要说的话都别扭 ...

价几乎一样 问过都带主轴锁

网友:
买个12v起子机拧螺丝吧

网友:
是我的话选个20多块的有刷就好了,反正就偶尔用用...

网友:
无刷电机低速的时候是真难用,还不如买个有刷的,不干工程电机够用好多年了

网友:
如果是装橱柜之类的拧板子用,就买个有刷的。很好控制低速转速。无刷的  低转速,不好控制。
如果这两个二选一,我选小凡。

网友:
小凡我买了2把。值得拥有。质量模具都可以,。  16.8V和20V我已经很少用,嫌弃笨重

网友:
12V、16.8V各有千秋,但对你来说粗细应该不是重点,因为你已拥有18V的了,与16.8V的电压太接近意义不大,12V的倒是可以互补。另外小凡的口碑好像要好很多,所以答案应该是明摆着了。

小凡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