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大神帮我分析一下手机的感染情况

楼主(2021-02-20):
几年以来,手机上的apk运行一直很正常。
今天点击一个图标的时候,首先出现的是广告界面。

怀疑是想要运行的apk被感染。于是删除,然后再重新安装。当时症状消失了。
可是过了半天,只有6七个小时,下午问题又重新出现了。

排查感染出现的症状,怀疑是浏览器的原
因,因为至少看到系统的浏览器弹出来了。

是小米的手机,想方设法删除系统浏览器。当然不是很彻底。

再点击我想运行的apk的时候,浏览器虽然一下子没出来,广告的界面还是等一下马上就出来了,约有一秒约钟的延迟的样子。出现了拼多多的推荐。

我的疑问是:是小米手机固有的毛病吗?小米最近展开了和拼多多的合作吗?

广告是如何强势插入的?究竟如何判断广告是由何引起?

网友A:
这不是手机的广告 看起来是某个精品软件的锅   你点进去所有程序里面看看   应该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手机的广告 看起来是某个精品软件的锅   你点进去所有程序里面看看   应该就知道了 ...

什么点进去所有程序?

网友B:
小米手机进设置,应用设置,应用管理,看正在运行哪些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手机进设置,应用设置,应用管理,看正在运行哪些程序

进去查了一下,差不多有20个apk显示正在运行中。而这些apk,看上去都很中规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手机进设置,应用设置,应用管理,看正在运行哪些程序

为了验证我上面所说的中规中矩的说法,再上个截图:

(本来想上个截图的,结果手机端尝试了一下,操作不了。等会看看能不能在第1楼重新编辑一下把图补充上去。)

楼主:
补充一个图片:

网友A:
这个快应用是个啥?

网友:
这个很难清除,本人魅族的手机也是在桌面上就自动弹出广告,用手机自带的恢复出厂设置都没用,最后是刷机才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快应用是个啥?

小米手机自带的东西,类似于微信的小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个图片:

来个长截图,顺便把显示系统应用打开

网友:
用小米,就得适应广告

网友(2021-09-26):
引用 楼主:
进去查了一下,差不多有20个apk显示正在运行中。而这些apk,看上去都很中规中矩。 ...

中病毒了,它伪装成正常程序的名字

网友:
网速悬浮窗,这个不是小米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