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ELL老款CPU爆力风扇,有什么简易方法进行调速?

楼主(2021-02-20):
拆下来的四线爆力风扇,看着质量不错,想问大家有什么简易方法进行调速?

网上查到有用555芯片设计,有短接信号线与pwm线降速,但是这个风扇我试了不管用,现在接正,负极后,风扇由低速逐渐增速到爆力,让你听着风扇声音害怕

补充内容 (2021-2-28 11:08):
已经制作好调速电路,详情见15楼,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网友:
调电压就好了最简单

网友:
降电压,降电流,串电阻

网友A:
有的主板BIOS设置里就可以设置自动根据设定的温度自动调速,但只支持4线的风扇,3线的不支持(除非主板上设计有调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主板BIOS设置里就可以设置自动根据设定的温度自动调速,但只支持4线的风扇,3线的不支持(除非主板上设 ...

其实我想单独供电使用,不是安装在电脑里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想单独供电使用,不是安装在电脑里面

我试过PWM 2K电阻接5V速度是半速,联想的CPU四线风扇。不知道DELL的行不行。

网友:
加电阻就得了100-200欧

网友C:
你上下两个图对不上号,芯片3脚出来上面图是R2,下面一张图是R3。

你改一下4脚连接的电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PWM 2K电阻接5V速度是半速,联想的CPU四线风扇。不知道DELL的行不行。 ...

感谢分享,回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上下两个图对不上号,芯片3脚出来上面图是R2,下面一张图是R3。

你改一下4脚连接的电阻试试看。 ...

两张图是网上找到的,我还没有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PWM 2K电阻接5V速度是半速,联想的CPU四线风扇。不知道DELL的行不行。 ...

试了,不行

网友D:
直接调供电电压,大概5v多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调供电电压,大概5v多启动,

试过了,不行,九伏能启动,但是也会慢慢高速

楼主:
最新动态,试了上面555调速电路,对上述DELL机箱风扇控制转速不理想,感觉就是调低一点电压才刚刚转,稍微调一下又变成高速了;

又试验控制图中这种电机那是可以的,
分析其实555的电路图就是调高低电压,但是对这种四线机箱风扇不管用,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请大家指正。

楼主:
最近从网上又查找了一下,感觉对四线风扇,是我的接线方式不对,最终调整后,成功

上图供大家分享。

网友:
不错,正好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