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威刚内存条 为什么这么多手写的贴纸呢?

楼主(2021-02-20):
今天在某鱼淘了条威刚的ddr3内存,翻车了,用mentest检测出现大量错误,如下图:

它的时序也很奇怪,是9-9-9-24,我其他的都是6-6-6-20,

于是我想到是不是可以保修,经过查询威刚的内存是终身保, 但前提是得是正品,我看了看我的内存,看起来像是正品,但搞不明白的是,背后贴了2个人写的贴纸,其中一个还把防伪码给挡住了,经过推测,我想到这些应该是出售内存的第三方商家贴的,其中一张写的是"保修到XXX",如图:

我就很好奇,如果是终身保修的话,我直接给威刚的总代理就行了,它店家的保修到了时间又能怎样呢,该不会说明这个内存不是真品吧? 还把防伪码挡住了不让我看....
还有想问下各位大佬,要是能修,是不是也得付邮费和手工维修费啊?

网友A:
假如颗粒上面是威刚自己的DATA标肯定是能保修的,假如不是的话大概率不能,终身保修需要寄修的话需要支付单程运费,有的厂家需要双向邮费,我体验过两次十铨的售后都是寄过去过了十来天然后厂家寄回一条全新内存条,带包装这种。

网友:
这个pcb板子不错 挺漂亮的,背面还是没焊过的,很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颗粒上面是威刚自己的DATA标肯定是能保修的,假如不是的话大概率不能,终身保修需要寄修的话需要支付单 ...

我看到有的帖子说,除了邮费还得支付维修费用是么?
颗粒上面是  SKhynix

网友B:
哪有终身保修的产品,所谓的终身保修指的是固件,内存条的spd程序。而不包括硬件颗粒的损坏

网友C:
最简单的是找本地经销商来售后一般都是免费,时间稍微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有终身保修的产品,所谓的终身保修指的是固件,内存条的spd程序。而不包括硬件颗粒的损坏 ...

终身保固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我还以为就是保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是找本地经销商来售后一般都是免费,时间稍微长一点

意思就是最好 当地有 威刚 的售后中心对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到有的帖子说,除了邮费还得支付维修费用是么?
颗粒上面是  SKhynix  ...

颗粒什么的无伤大雅,主要是防伪码要真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颗粒什么的无伤大雅,主要是防伪码要真才行

我本来想去官网查防伪码的,结果它被一个贴纸挡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最好 当地有 威刚 的售后中心对吧

终身保固就是终身保修,排除烧伤和人为原因。颗粒坏了看不出痕迹都是免费保修的,但考虑没有备件以后会不在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终身保固就是终身保修,排除烧伤和人为原因。颗粒坏了看不出痕迹都是免费保修的,但考虑没有备件以后会不 ...

谢谢你,我问一下威刚的客服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问一下威刚的客服吧

问啥客服啊,查一下本地专卖直接去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啥客服啊,查一下本地专卖直接去保修。

我刚问了离我最近的石家庄维修中心,他本来说过了15让我寄过去,然后一听我是4G的内存,他改口说“算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刚问了离我最近的石家庄维修中心,他本来说过了15让我寄过去,然后一听我是4G的内存,他改口说“算了吧 ...

石家庄的应该可以维修,算了吧是啥意思不给修还是不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石家庄的应该可以维修,算了吧是啥意思不给修还是不能修?

大概是 4G的维修费用 加上来回的运费, 可以买个新的内存了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是 4G的维修费用 加上来回的运费, 可以买个新的内存了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

终身保固是不要钱的,快递费到时现在有些公司要,反正金士顿的不要。

网友C:
如果要收快递非超过20了就不值得了,买条4G的也就5.60吧,坏的还卖20呢除去运费12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收快递非超过20了就不值得了,买条4G的也就5.60吧,坏的还卖20呢除去运费12块吧 ...

是,你说的很有道理,等过了15我再详细问一下费用的事,太贵就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本来想去官网查防伪码的,结果它被一个贴纸挡住了...

拍照后拆掉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