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百得18V电动吸尘器电量不足,可以改锂电吗?

楼主(2021-02-20):
几年前买黑5买在USA买的吸尘器,吸力还可以,可以把车吸得比较干净,但近来电量不足了,拆开看看,可以改锂电吗?有现成的推荐吗?

楼主:
有现成方案的发链接,本人只有简单焊接的能力。

网友:
肯定可以啊  有啥不可以的 前提是吧保护电路改了

网友A:
15节镍镉电池串联的?简单、现成的方案估计不好办。这种小型吸尘器内部空间有限(楼主没有提高电池组尺寸),如果采用应用较普遍的5节18650动力电池的话,不一定能放得下(4节也许没问题,但力道要差一些),另外还要考虑充放电保护板的安装空间,再就是专用充电器。如果能接受电池包外置且手头有电动工具电池包及充电器,那应该好办多了。

网友B:
人类的希望国居然还没用上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节镍镉电池串联的?简单、现成的方案估计不好办。这种小型吸尘器内部空间有限(楼主没有提高电池组尺寸) ...

好像是10节2*5一节替换那电池应该可以,现在就是保护板放不下。不接受突出或外置了,不方便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节镍镉电池串联的?简单、现成的方案估计不好办。这种小型吸尘器内部空间有限(楼主没有提高电池组尺寸) ...

14节?要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类的希望国居然还没用上锂电?

拆开我也郁闷

网友:
5串18650电池就行了呀

网友:
再换成同规格镍铬就好了,镍铬比较耐操,而且不用考虑保护板和充电电路,换锂电楼上的几位坛友已经说的很明确了

网友:
以前电池老王喜欢改这种。。。现在貌似我不冒泡了,因为国产品牌的吸尘器越来越便宜了。。。。你可以搜搜看以前的帖子。。忘记是淘宝,还是什么值得买。。有过

网友:
换锂电池吧,记得加保护板。

网友:
空间应该可以放下5串2并

网友(2021-04-25):
降压,两并三串使用中,加装几元钱的电压表,比保护板省事。

网友(2022-03-20):
加保护板,换充电器

网友:
应该是15串的镍镉,四串或五串动力锂电都行,主要看空间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