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请问大家知道这种插头是什么名字吗

楼主(2021-02-20):
收了一台老thinkpad笔记本用来把玩,里面有两块PCMCIA卡,一块是网卡,一块是猫。问题是,它们的接线都丢失了。

猫用不到了,但网卡倒是挺有用,这个老本子不带USB,没法接USB网卡,全仗着它上网玩。
TB和鱼上,都没卖这种线,于是就想,能不能自己做一个,插头或许能买到元件,但不知道它叫什么,
大家知道吗?

康柏网卡,公司现在被惠普收了:

这个是插座的正反面,里面有13还是14根线(唉,还不知道哪4跟是网线):

猫,虽然没准备修,也顺便问问接口的名字,
至少这个只有4根线,制作难度小于网卡。

谢谢大家啊!

网友:
你要做的不是买他的线,而是去淘个二手的PCMCIA网卡。。。

网友:
我有一个这个口的无线网卡

网友:
直接买个PCMCIA网卡

网友A:
楼上说的都对.我不明白的是连usb都没有的电脑至少20年了吧,你能用来上网?这种网卡我有一个,直接就是网线接口的,是99年的笔记本上的,连电脑都还在我这里扔着,能开机,内存128还是我加了64,这种东西你确定要用?

楼主:
回2、3、4楼,谢谢建议啊,之所以想做,还有几个原因:
1:那机器实在太老,只支持16bit的PCMCIA,tb和咸鱼上找到的,就算是旧货,也大多是32bit的
     插不上去。。。
     区分的方法是:32位的卡前面有横的一条带凸点的铜条,另外它插口一边比16bit的厚。
2:看这个卡挺喜欢的,不想让它废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都对.我不明白的是连usb都没有的电脑至少20年了吧,你能用来上网?这种网卡我有一个,直接就是网线接 ...

是啊,分析的很准确,确切的说,是24年前的。
不是用,而是玩,玩玩老游戏,圆一下当时买不起的梦,就像硬件博物馆里摆弄的那样。

网友:
这个网卡外线接口好像跟我那个20年前的3COM网卡是一样的,就是一个4线的水晶头连接线。还是跑到省城去买的,随机带的线是公头的,为了方便连接网线我还把水晶头改成了母座。专用连接线(插头)现在不一定好买了,楼主可以尝试把网卡拆开,看看内部电路板上有没有接口定义,反正就4根线应该不难确定的。记得同时还买了个1394卡+连接线,可惜的是一次也没有使用过。

网友B:
这是P3级别到早期P4笔记本上的卡,当年用东芝的4200(P3-500,sd64x2,40g,CDROM)为了它,在北京转地摊。,专门买了各种这样的卡,USB的,1394的,网卡,无线网卡等等,现在还有好几种呢。
这路网卡的小辫子,类似18A插头,以前的手机,比如三星啊什么的,数据线很多都是这种头,满针是18,一般都很少满针,根据需要,有充电的,有耳机的,有数据的,

网友:
看了一眼发帖日期,不是挖坟。

网友C:
这么久了 没意义了 虽然我也有这网卡 但是确实太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P3级别到早期P4笔记本上的卡,当年用东芝的4200(P3-500,sd64x2,40g,CDROM)为了它,在北京转地摊。, ...

确实是P3的老电脑真的太老了 哈哈:funk:P3 650哈哈:loveliness:CS很爽啊128内存 玩个星际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久了 没意义了 虽然我也有这网卡 但是确实太老了

唉,我曾经也有一个,当时觉得没用就顺手送人了,估计早被扔了,早知道不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