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安柏AT826手持电桥

楼主(2021-02-22):
最近拿到一台安柏AT826的手持电桥,先拆为敬

厂商介绍:安柏AT826手持LCR 数字电桥采用高性能32位ARM微处理器控制。低功耗设计和高密度SMD装配工艺,2.8英寸真彩16M色TFT液晶显示屏,主副参数同时显示,摆脱了工作台的限制,为您移动 LCR 测量提供方便。并具有键盘,触摸屏双控制。采用锂电池供电,USB通讯。中英文操作界面可快速切换!AT826手持LCR 数字电桥zui高100Khz的测量频率,恒定100Ω源内阻,1Vrms测量电平,zui高0.2%的测量精度,兼备了手持表的便携型和台式仪器的优越性能!LCR数字电桥应用:●LCR进料检验●移动LCR测量

外包装

很骚气的红色说明书

全家福,包括主机,手提包,数据线,充电器,四线测试镊子,开尔文四线测试夹,短路片

正面

背面,支架分为两段,可以调节不同的角度

侧面

顶部提供充电孔和usb通讯口

内部供电电池,7.4v, 1500mah

后壳贴满了屏蔽层,并通过测量接口板上的弹簧接地

电池触点,说实话,电池到主板的路径太长了,电池插线-->后壳插座-->后可弹片-->(主板端)小板触点-->插针-->主板插座

电路板整体

底部有个测量接口IO板,通过排针和主板连接

接口板

屏幕接口及排线

四线接口铜片很厚实,弹性十足

哪位知道,下图标号z4的是什么零件

主要零件

Nuvoton Nuc120VE3AN、32bit ARM CPU

官网介绍:新唐NUC120 / 123 / 220 为 Cortex™-M0 32 位 USB 微控制器系列,其特点为宽电压工作范围 2.5 V 至 5.5 V 与 - 40 ℃ ~ 105 ℃ 工作温度、内建 22.1184 MHz 高精度 RC 晶振 ( ± 1 % 精确度,25 ℃ 5 V ) 、并内建 Data Flash、欠压检测、丰富周边、整合多种多组串行传输接口、包含 USB 2.0 全速装置、高抗干扰能力 ( 8 kV ESD / 4 kV EFT ) 、支持在线系统更新 ( ISP ) 、在线电路更新 ( ICP ) 与在线应用程序更新 ( IAP ) ,提供封装有 QFN33、LQFP48、LQFP64 与 LQFP100。

Altera EPM240GT100C4N、CPLD低功耗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

TPS62110 ,TI 17v,1.5a 同步降压芯片

这里两个芯片,看的不是很清楚,猜测还是和电源有关

来自ADI的8bit 电流输出DAC

TI的 低功耗 JFET 输入通用运算放大器

来自NXP的HT4052 2路四选一模拟开关

这一款的芯片用得比较多

电路板正面

按键PCB

正面零件比较少

京东方的液晶屏幕 BL-BT028Q-070BP-A

网友:
看到很多按钮,估计被亚克力透明外壳,绿背光LCR晶体管测试仪,到手即用版本要贵,大厂产品精度应该更好。

网友:
乍看之下还以为安捷伦

网友A:
挺高大上的,楼主补充一些测试图吧,这样帖子就比较完善了。

网友:
看那电路板,应是高档货!

网友B:
不知道频率是连续可调还是就那几档呢?

网友:
Z4 陶瓷气体放电管

网友:
Z4是气体放电高压保护管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玩具很高级。。。。。

网友:
Z4是高压气体放电管,用作输入端口保护

网友:
这做工不亚 福禄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频率是连续可调还是就那几档呢?

固定档位的,从100HZ到100KHZ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挺高大上的,楼主补充一些测试图吧,这样帖子就比较完善了。

除了固定100HZ--100KHZ外,电平也只有几档可调。
但性能确实不错,可以吊打2822E

网友:
电路板做工不错,外壳就一般了。这个电池感觉容量有点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固定100HZ--100KHZ外,电平也只有几档可调。
但性能确实不错,可以吊打2822E ...

还不是很明白这个咋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不是很明白这个咋用呢

更换夹具后,先做开路归零,再做短路归零,这样测量就稳定了。

多看看说明书吧,里面有各类型电容、电感、电阻测量 比对数据,也有使用方法。

网友:
工艺水平有待提高,用lcm作为显示可以简化设计,但是排线却安排在背面,很不喜欢这样的设计。正面lcm的底下那么大空间不利用,太浪费了。

网友:
“拿到”。。。。。。。。。
感觉楼主很有运气,流口水
我什么时候能拿到这种高级货

网友:
什么价位 最近也打算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固定100HZ--100KHZ外,电平也只有几档可调。
但性能确实不错,可以吊打2822E ...

2822E 是 0.1% 精度。怎么吊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