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NI-T UT61E电阻档精度

楼主(2021-02-20):
左边换了积分电容,右边换了排阻和积分电容。右边的积分电容比左边的好一些。

网友A:
研究卫星和导弹吗?要这么高精度干什么?

网友B:
那个10M的电阻,实际阻值是9.999999999999M。

我猜的。

网友:
万用表太多就是有这样的烦恼,每个表测量出来都不 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究卫星和导弹吗?要这么高精度干什么?

玩嘛,那搞音响的,还要分个水电火电风电太阳能啥的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10M的电阻,实际阻值是9.999999999999M。

那个10M我都不知道具体阻值,而且温漂极大,也就三位半吧。这个10M,很多六位半的表都很难保证四位半精度。

网友C:
半残61E已吃灰中,不能自动切换挡位,回厂维修变成自动两位半,,,,,当手动表用呗。。。。。。。

网友:
具体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残61E已吃灰中,不能自动切换挡位,回厂维修变成自动两位半,,,,,当手动表用呗。。。。。。。 ...

优利德售后最近有点不靠谱,技术不行了。我两块表返厂都没修好

网友:
如上图,61e的这个电阻档,排阻的理论取值

上图是61e的实际电路图,也就是实际排阻的阻值

简单分析就知道了,200欧档,打磨一下,还是可以做到一字不差的
其他档位,随缘吧
除非自己重新画板子,否则无解

但是速度快,不影响维修,折腾电阻档精度就没必要了

网友D:
100欧档,是单独的电阻,可以自己打磨的
1k欧档开始就看排阻了,不过然病卵,逼死强迫症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欧档,是单独的电阻,可以自己打磨的
1k欧档开始就看排阻了,不过然病卵,逼死强迫症的表 ...

61E通常读数偏低,2.2K还可以通过并联电阻修正一下,其它量程太大了,无法并联电阻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61E通常读数偏低,2.2K还可以通过并联电阻修正一下,其它量程太大了,无法并联电阻解决了 ...

2.2k那个,是可以这样的,可以修得一字不差,也基本不影响其他档位的

但是吧,你没理解第一个图片的意思
图片里的意思是,排阻那几个大值的电阻,如果是整数值,电阻档就是准的,数字就不偏小了

但是第二图的电路图里,实际值是101k01,还有1M111这俩值,是这两个电阻导致了R1//R4,   R1//R3,  R1//R2的值出现了偏差,表数值偏小了

所以吧没办法的,解决不了

楼主:
我测量过61E排阻,精度其实很好的。电阻档问题排阻不是主要的,7129表用的那个假排阻不照样电阻档精度很好? 61E的问题我怀疑是排阻串并联是靠芯片内部的模拟开关,这个原因造成了排阻串并联后的精度出现问题,由于没有软件校准,无法修正这个误差,0660的表连个排阻都没有,精度照样完美。我一直认为没有软件校准的自动量程的表都是耍流氓!这种没有软件校准的表其实四位半里面并不常见,也就是以61E为首的很少的几个机型。三位半的没有软件校准的表,本身精度有限,察觉不到。

楼主:
同样方案的利利普,也一样,电阻档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