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博朗3020s主板开关旁边的三极管冒烟了 求型号

楼主(2021-02-20):
博朗3系主板开关旁边的三极管冒烟了、看不到啥型号。目前一通电电机就开始转,开关键按着无效,那位大佬有相同型号,帮忙给看下是啥型号。

网友A:
照片
很模糊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
很模糊看不清

图重新上传了

网友:
MOS管或者是三极管?

网友B:
型号:BC847B
代码:1FW
参数:100MA 50V 225MW NPN,这是百度的资料,你换个相识的试试

网友:
眼神不好看不出来……

网友C:
特意拆开我的给楼主拍了几张图片,挺不好拆的,卡扣都拆断了

加分吧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型号:BC847B
代码:1FW
参数:100MA 50V 225MW NPN,这是百度的资料,你换个相识的试试 ...

换上去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特意拆开我的给楼主拍了几张图片,挺不好拆的,卡扣都拆断了

加分吧楼主!

根据丝印查不到型号。。。。

网友D:
IC直驱,,,你祈祷IC无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IC直驱,,,你祈祷IC无问题吧

IC应该没问题吧   短接三极管的两个引脚电机都可以转的

网友E:
应该是个MOS管吧,控制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个MOS管吧,控制电机的。

能猜来型号不

网友F:
直接上一个AO34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上一个AO3400,

买几个   试试   希望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上一个AO3400,

不行  换上后  不论开还是关   电机都嗡嗡的转

网友:
电路看上去像是PMOS,试一下大电流的SOT23封装PMOS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  换上后  不论开还是关   电机都嗡嗡的转

AO3400是NMOS,接上去电流直接经过内部二极管贯穿过去了。要用P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