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示器 花屏 遇到特定页面

楼主(2021-02-21):
今天入手了一个二手nec 19寸显示器,2010年出品的,估计。。。翻车了。。 正常用着没啥事,但遇到特定的页面,比如下面这个网页,就会花屏,但关闭显示器重新再打开就会正常。
我没有发现引起花屏的页面有什么共同点,不知道大佬们有么有什么线索啊,谢谢~
正常页面:

花屏:

网友:
显示器这玩意也买二手,还是10年前生产的,真不拿自己眼睛当回事

楼主:
这么晚还没睡呢,唉,已经买了,后悔了

网友A:
拆开来把后面所有的电子原件都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来把后面所有的电子原件都焊一下

自己没有这个手艺啊,关键是如果不打开那个页面,一切都正常,我不知道那个页面有什么神奇的,只要打开就花屏,没有相关的知识积累。。。如果能凑合用就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没有这个手艺啊,关键是如果不打开那个页面,一切都正常,我不知道那个页面有什么神奇的,只要打开就 ...

都19的坏了也没事啊,试试自己的手艺

网友B:
拆开,屏线的金属脚先做清洁去氧化处理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屏线的金属脚先做清洁去氧化处理试试吧

要用WD40吗,哈哈

网友C:
屏线的问题,我以前也有个显示器是这样

网友D:
有点奇怪。特定的画面会有画异现象。请问你的显示器分辨率设置多大?另外,关闭显示器电源再打开故障会消失?感觉是刷新率引起的。显示器面板功能按键看下是否有AUTO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线的问题,我以前也有个显示器是这样

朋友,你说的有道理啊,我刚用显示器的vga接口就还没有出现花屏,但现在还不能排除是 显示器dvi接口 还是 dvi线 的事,哪个几率高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奇怪。特定的画面会有画异现象。请问你的显示器分辨率设置多大?另外,关闭显示器电源再打开故障会消失 ...

是19寸的宽屏, 分辨率是1440*900,我刚试了用vga输入好像不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19寸的宽屏, 分辨率是1440*900,我刚试了用vga输入好像不会

分辨率设置有点大了。你换个分辨率看看。你说的是VGA输入信号不会有画异。使用DVI信号会有画异?如果是这样的话。画异跟屏幕没有关系,应该是主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辨率设置有点大了。你换个分辨率看看。你说的是VGA输入信号不会有画异。使用DVI信号会有画异?如果是这 ...

我刚才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换了主机,还是一样, 所以排除了主板的问题, 这个分辨率是19寸的最佳分辨率啊..  难不成真是dvi线的问题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刚才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换了主机,还是一样, 所以排除了主板的问题, 这个分辨率是19寸的最佳分辨率啊..   ...

我说的的显示器里面的主板。处理VGA和DVI信号的芯片,你把主板拍图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的显示器里面的主板。处理VGA和DVI信号的芯片,你把主板拍图我看下。 ...

因为还没考虑要不要退,就先不拆了。。。。
我查了一个上午,看到有个贴吧的帖子说的挺有道理:
https://tieba.baidu.com/p/6598013691
“凉城北半夏末: 如果是dvi接口,就会有这种现象,应该是Chromium浏览器对网站有什么色彩渲染,DVI传输过程会导致产生色差吧,关了网页重启显示器就好了。 换dp接口,hdmi接口或者vga吧。 如果不是我说的情况,就不知道了。但我公司的老电脑就是这样解决的。”
但我还是感觉是兼容性的问题,因为我家另一台电脑,配置是比较新的,主板是B450,也是用的核心显卡输出,借口同样是dvi,显示器是19寸的飞利浦旧的,没有出现花屏的现象,等下午我再做一个最后确认。。。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说的有道理啊,我刚用显示器的vga接口就还没有出现花屏,但现在还不能排除是 显示器dvi接口 还是 ...

屏线不是VGA DVI的线,是液晶屏到逻辑板的线,要拆开

网友:
显示器的内部供电是否良好?会否是内部供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
同学习,貌似我公司优派19寸显示器偶尔出现过花屏,后期直接换新显示器了,那个就报废了。。不知道怎么处理,哈哈。找电脑城费用不如在买一台了。

网友:
显示器主控板要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