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19寸 nec显示器 遇到特定页面 花屏

楼主(2021-02-21):
今天入手了一个二手nec 19寸显示器,2010年出品的,估计。。。翻车了。。 正常用着没啥事,但遇到特定的页面,比如下面这个网页,就会花屏,每次花屏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桌面是纯的某一种颜色,比如黄色或者绿色,但关闭显示器重新再打开就会正常。
我没有发现引起花屏的页面有什么共同点,或许是颜色过于鲜艳?不知道大佬们有么有什么线索啊,谢谢~
正常页面:

花屏:

网友A:
我的aoc22寸也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aoc22寸也会这样

是吗,也是正常用着没啥事,遇到特定的图像就会花是吗,你总结出规律了么?

网友A:
看视频多的时候,或者flash多的时候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视频多的时候,或者flash多的时候会

原来如此,我刚在b站上看了会视频倒是没有出现问题,请问你的显示器用了多久了呢,是不是因为老化呢?

网友:
确定是显示器问题的话  可能屏幕排线或者屏幕下部进水了

网友:
也许是电脑内存或显存问题

网友B:
我有个联想品牌机的19寸也会   只要是腾讯  好看 爱奇艺这种视频  必定会花屏  和楼主的画面一样
但是B站的就不会
其他一切正常
花屏页面  关闭电源再开也正常
疑心那几个页面代码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联想品牌机的19寸也会   只要是腾讯  好看 爱奇艺这种视频  必定会花屏  和楼主的画面一样
但是B站 ...

我刚打开腾讯视频,果然和你的一样。。。。
请问你尝试过更换输入接口么,我的显示器有两个接口,一个dvi,一个vga,貌似用vga的没有问题,那是不是意味着 是 dvi接口 或者 dvi线的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打开腾讯视频,果然和你的一样。。。。
请问你尝试过更换输入接口么,我的显示器有两个接口,一个dvi ...

我显卡是GTX660 没带VGA
一直用的是DVI接口

一直疑心是显卡的事 后来想想 应该还是显示器
倒是没试VGA
那估计是某个代码引起的数字信号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显卡是GTX660 没带VGA
一直用的是DVI接口

我查了一个上午,看到有个贴吧的帖子说的挺有道理:
https://tieba.baidu.com/p/6598013691
“凉城北半夏末: 如果是dvi接口,就会有这种现象,应该是Chromium浏览器对网站有什么色彩渲染,DVI传输过程会导致产生色差吧,关了网页重启显示器就好了。 换dp接口,hdmi接口或者vga吧。 如果不是我说的情况,就不知道了。但我公司的老电脑就是这样解决的。”
但我还是感觉是兼容性的问题,因为我家另一台电脑,配置是比较新的,主板是B450,也是用的核心显卡输出,借口同样是dvi,显示器是19寸的飞利浦旧的,没有出现花屏的现象,等下午我再做一个最后确认。。。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个上午,看到有个贴吧的帖子说的挺有道理:
“https://tieba.baidu.com/p/6598013691”
“凉城北 ...

可能是
CHROME 有个硬件加速的选项 回头试试去
现在显示器不在手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个上午,看到有个贴吧的帖子说的挺有道理:
“https://tieba.baidu.com/p/6598013691”
“凉城北 ...

修10几年显示器和电视没遇到过特定画面导致你的那个现象,看画面第一判断是主板到屏的排线有缺失信号。也就是屏线接触不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10几年显示器和电视没遇到过特定画面导致你的那个现象,看画面第一判断是主板到屏的排线有缺失信号。也 ...

说道缺失信号,他用的这个dvi线是那种18+4的,不是24+4的那种,难道是因为线缺少了几根,所以当传输某些特殊信号时,信号缺失导致花屏么?

网友B:
已确认  停用CHROME 的硬件加速  还是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确认  停用CHROME 的硬件加速  还是会出问题

真遗憾,对了,朋友你的dvi线用的是 24针的么,我的是18针的,因为没有条件,所以没有测试是不是dvi线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