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百元内万用表选购,胜利VC890C+和优利德UT136B+对比测评

楼主(2021-02-21):
开贴原因,好多人买表总爱问胜利890C+和优利德890  136+该买哪个。本贴评测,仅代表个人观点,这几款表也是曝光率比较高的,然后,大家还有什么百元内值得推荐的表,欢迎补充!

选择入门级万用表,七八十元的价位是大家比较容易接受的!在这个价格区间,曝光率比较高的大品牌的万用表大概也就是优利德的UT136+,UT89X,UT890D+,UT890C,胜利的VC890C+ VC890D (官方渠道价格要贵不少,不建议大家去官方渠道购买)

这个价位也有很多其他牌子,比如众仪,迈斯泰克等等!入门买呢,更多人愿意买老牌子!我也推荐大家买老牌子的。这个价位大家做工用料基本上半斤八两吧。老牌子相对来说有保障。而且优利德售后很好,只需要支付寄回售后的邮费就能享受几乎是终身免费维修。胜利也是免费修,不过来回邮费都要自己付。

我的意见,这个价位,优利德秒杀胜利!而且首推136+,自动量程,开挂的速度,完整的功能。

看型号,这个价位,优利德有一大串型号供你选择,看功能,上面随便一个优利德型号,都秒杀胜利VC890C+。

VC890C+是1999计数的(可以通过修改存储改为9999计数,但是要懂一定的技术才行),上面的优利德最低是136+的4000计数,其它都是6000计数。

功能上,VC890C+除了常规测量。只有一个20mF量程的电容档和温度档,再加一个几乎没啥用处的三极管档!

反观优利德,电容,三极管,频率,NCV,温度,最大值最小值等很多功能可以选择。功能做的比较丰富。

测量性能方面,下面做一个对比测试。

1.VC890C+屏幕背光比136+好,136+的背光有点暗,个头,136+短一些,厚度差不多。 电池,890C+是9V电池,方便更换。 136+是两节5号电池,但是换电池极为不方便,要脱衣服才行,这衣服贼难脱。

表笔插孔,890C+是四个插孔,电流插孔是独立的,136+是三个插孔,mA uA占用了VΩ插孔,风险性大一些。

两个表拨动转盘和按键都有声音,不太喜欢,尤其是890C+声音极大。890C+还有个LED指示灯,这个不错,蜂鸣档会声光提示。 优利德其它几个型号我手里没有,不做评价。

楼主:
2.直流电压档,两款表精度差不多。

楼主:
3.直流电流档,两款表精度差不多。这里要提一下,136B+ 唯独直流电流档速度慢,问了很多人,说是236B+用的芯片是ES277芯片,这个芯片电流档是故意这样设计的!

楼主:
4.电阻档,精度差不多吧,我更喜欢136B+,一是速度快,二是电阻档稳定。为啥这么说呢? 我前几天刚发帖把890C+电阻档校准了,这还没两天,我发现有些量程精度差了好几个字。还不如不能校准的136B+靠谱。

楼主:
5.电容档,两款表精度差不多。都是自动量程,速度上136B+快一些。电容档890C+可以软件校准,136B+我没记错的话,电容档内部好像有校准电位器。

网友:
谢谢测评,给我们一个参考

网友:
路过看看,价钱差不多的话优利德是不2的选择,

网友:
  玩表专家给坛友带来福利、赞佩!。

网友A:
前几天看众仪zt-x 不错,查价格偏贵,选择了zt-a6不知质量咋样

网友:
这个价位,优利德秒杀胜利!而且首推136+,自动量程,开挂的速度,完整的功能。

网友:
优利德确实不错。就壳子的塑料质感也国产前列了。作为买了几个垃圾表的新手。发现自动量程和自动关机最有用。其他功能新手也用不出来。

网友:
胜利的外观设计看着没有优利德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看众仪zt-x 不错,查价格偏贵,选择了zt-a6不知质量咋样

众仪的东西是坛里玩家买来当玩具的,生产力工具还是要优利德

网友:
仪表都是辅助手段,关键是靠人脑和经验,手动挡反应快。

网友:
我是不会修,真的不会修,从贴吧追到论坛

网友B:
曝光率比较高的大品牌的万用表大概也就是优利德的UT136+,UT89X,UT890D+,UT890C,胜利的VC890C+ VC890D (官方渠道价格要贵不少,不建议大家去官方渠道购买)

那楼主是去哪个渠道购买的?

网友B:
不知UT136B+和UT136C+价格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UT136B+和UT136C+价格差多少?

75和80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曝光率比较高的大品牌的万用表大概也就是优利德的UT136+,UT89X,UT890D+,UT890C,胜利的VC890C+ VC890D ( ...

闲鱼  偏多多啊 淘宝不行,有价格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