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适配器问题

楼主(2021-02-21):
请教各位大大,两个笔记本电源适配器上标的输入电流分别是  100-240V  1.5A   和  100-240V  1.7A-0.9A ,输出电压,电流和功率都是一样的,这两个适配器哪个更好些呢?

网友:
都一样,没有差别

网友:
用的大就输出大,没区别啊。。反正电脑能充电,不重启就行了。
最好确认下是否是正品,山寨的话趁早丢了。

网友A:
既然输出参数相同,那么我认为输入电流越小,效率越高!
不对勿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输出参数相同,那么我认为输入电流越小,效率越高!
不对勿喷!

这个电流不是有功功率的电流,是视在功率的电流

网友:
看是什么品牌,选牌子大的买。

网友:
价格一样选100-240V  1.7A-0.9A,起码标注走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