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initio inic6081乱点就然好了

楼主(2021-02-21):
  捡了个金胜维盘,不识别。拆开主控inic6081,搜一番写着拆颗粒或丢某鱼。于是短接看看,显示竟然是PS3111,什么鬼啊。

板子

然后下了PS3111的量产。

颗粒信息。

默认配置点开始报错。提示没有FW。然后看信息随手点了个FW。

固件写入完成后还是量产失败,但是盘刷新显示了20M盘,第一次是没有的。直接挂盘出盘了。又一次蒙了什么鬼。

数据竟然没被清零?????大神解释解释。如果和我一样的朋友可以试试我的方法。盘里面数据完好。

网友A:
这估计就是假死吧/重新复位恢复了不过可能也是有点不稳定了才会导致这种假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估计就是假死吧/重新复位恢复了不过可能也是有点不稳定了才会导致这种假死 ...

有可能,我估计固件肯定没刷成。否则不会原参数都在。难道短接量产可以复位固件?

网友(2022-05-09):
你这是刷新了固件,资料当然还在.
里面好几个选项!

网友(2022-09-25):
我也有一个主控是6081的硬盘,按你方法试试。

网友(2022-11-08):
厉害了  瞎子碰到死耗子

网友:
我也有个坏的,按这方法试试看看行不行

网友(2023-02-20):
刷新固件而已,自然有资料.你全盘擦写再开试试!

网友(2023-06-02):
楼主是直接接SATA开?还是转USB?

网友:
卧槽,试你妹,害我换了固件,找不回来了乱教

网友:
这个我记得好像是2258XT的马甲

网友(2023-11-03):
我的主控上直接被打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