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帮朋友修一个长城显示器LE19C3 果真老货用料OK

楼主(2021-02-21):
『X折腾』帮朋友修一个长城显示器GreatWall LE19C3,果真老货用料OK

长城品质,说实话修好感觉还行,屏幕细腻度不属于现在的显示器

好像是卡扣的,只能细心撬

电源板跟逻辑板,原以为问题蛮大的

逻辑板,淘宝还买不到这种板子

电源板,只能匹配自己的逻辑板

看细节

原以为是整流桥虚焊的问题

看着这个显示器的使用环境也不是很理想

补焊整流桥

其他可疑虚焊的位置也加锡补焊

逻辑板正反面

貌似能用

后面发现故障依旧,继续查资料,才知道是芯片问题,淘宝购买电源芯片换之搞定。

同时用单位的电脑测试了一个星期,没有问题。装好还人。

网友:
人工不要钱系列。这货卖废品最多出20块吧。所在地电脑现在废品都懒得搬了,很多废品现在电脑都不要。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老货用料确实扎实!

网友:
这种温度太高

网友A:
我的06年的明基还在用,期间换过一个大电容,鼓包漏液了,按电源键亮一下灯就黑屏

网友B:
19寸20元包邮差不多了

网友C:
就是那个TOP256电源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寸20元包邮差不多了

一个19寸液晶屏也得最少5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06年的明基还在用,期间换过一个大电容,鼓包漏液了,按电源键亮一下灯就黑屏 ...

单位MRI用的4:3的DELL电脑,当年1W左右买的,也是电容鼓包,后来换了黑金刚的电容,现在我正在用着显示器浏览网页打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寸20元包邮差不多了

来,给我来两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那个TOP256电源芯片问题?

是的,原以为需要大修,还推荐朋友买了电源板和逻辑板,后来因为型号差点,分辨率显示的很无奈,所以又研究起电源板,才发现是电源芯片,7脚的坏了,淘宝上买了一个换上去,老化测试就没问题了。

网友:
以前的老货显示器,电路板都会有铁壳子包住,现在的没有一个显示器有屏蔽罩的

网友:
还是老物件抗造

网友:
家里一台1996年的长虹彩电,现在依然正常。

网友:
只不过因为ccfl背光功耗比较大,所要求电源也大,高压板部分也很占位置,驱动板和现在没差别

网友:
大神,能说下故障现象么?TOP256在哪里?我家的19寸浪潮显示器通电后黑屏,下面电源指示灯间歇闪烁,不知故障在哪里,换了电源板附近的电容故障依旧。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给我来两台。

这个回帖不用管,全是后面跟着表情标准格式。电脑显示器配件容易找到合适规格,现在手机全面屏很那找到配件。

网友:
对这牌子的显示器不感冒。

网友:
确实是实在用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