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优仪高DT9205A直流电压不准

楼主(2021-02-21):
小弟过年期间的红包买了一台炮灰表,优仪高DT9205A,昨天收到货后用AD584电压基准测试10v电压档为9.89v,貌似精度比较差,请问各位大神是不是调整主芯片附近的可调电阻1就能解决问题啊 ?还想烦请各位可调电阻2是调整什么的?谢谢

网友A:
记住可调电阻原来的位置。调一下试试就知道了,不行就恢复原来位置。

网友B:
看电路,参考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2861&mobile=2

网友:
既然这样咱就不去凑热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住可调电阻原来的位置。调一下试试就知道了,不行就恢复原来位置。

感谢感谢,等会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参考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2861&mobile=2

谢谢大神提供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