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容量一样的固态硬盘单颗粒与多颗粒哪个好些

楼主(2021-02-21):
请问容量相同的TLC固态硬盘使用单颗粒的和多颗粒的哪个好些,我个人觉得单颗粒的制程更先进发热量也应该更低性能也更好些对吗?

网友A:
单颗粒,有可能制程更先进,但也不一定,也可能和多颗粒的制程一样。但是因为只有一个颗粒,稳定性会更好。多颗粒的因为芯片更多焊点更多,可靠性自然会差一点。但是因为ce数量可能会多于单芯片,有可能速度会比单芯片的快。我个人看法是,先看品牌,质量好的看ce数,选ce数高的,ce数一样选芯片少的。杂牌的选芯片多的,因为后期挂了以后芯片多的可抢救的容量也多些。经常碰到120g八片的坏了一片,剩下七片好的,120g两片闪存,坏了一片只剩下60g是好的。

网友B:
若是在2258xt方案上的话缓外速度众生平等。其他的理论上是ce越多速度越快,再就是某些特殊闪存会快些,如三星

网友C:
不好说,因为现在SSD用的TLC都是层叠的了,比如同容量256G,有用一颗64层的TLC或者两颗32层TLC的,实际是一样的;但从制程角度说,制程nm数越大,一般TLC寿命越长,同容量同层叠情况下,可能颗粒多些,这可能是好事。

网友C:
发热一般不是什么大问题,发热大户一般是主控而不是闪存颗粒,如果是同容量同层叠的话,多颗粒就会更好,因为可能制程大些,寿命肯定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颗粒,有可能制程更先进,但也不一定,也可能和多颗粒的制程一样。但是因为只有一个颗粒,稳定性会更好。 ...

如果是多片坏了一片固态硬盘主控会自动屏蔽坏掉的吗?还是需要用专用软件屏蔽或者修复,我也有类似的看法是买单个500g不如买两个250g的这样也可以避免单片颗粒坏了导致整个固态硬盘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是在2258xt方案上的话缓外速度众生平等。其他的理论上是ce越多速度越快,再就是某些特殊闪存会快些,如三 ...

目前我看到参数性能比较好的也就是三星品牌的而且都带缓存当然价格也更高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多片坏了一片固态硬盘主控会自动屏蔽坏掉的吗?还是需要用专用软件屏蔽或者修复,我也有类似的看法 ...

民用SSD主控不能屏蔽闪存/CE/DIE,只能在单个CE内使用备份块替换损坏的块,备份块用完就锁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多片坏了一片固态硬盘主控会自动屏蔽坏掉的吗?还是需要用专用软件屏蔽或者修复,我也有类似的看法 ...

不会单独坏一片的,顶多也就出几个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说,因为现在SSD用的TLC都是层叠的了,比如同容量256G,有用一颗64层的TLC或者两颗32层TLC的,实际是一 ...

我看cpu制程纳米越少越省电发热也越少寿命也不见得比以前短呀!

网友E:
在假定相同质量,相同制程,相同寿命的情况下,个人还是建议弄大容量单颗粒,比如NW818和NW820,NW600和NW711,从折价和再利用的角度,大容量颗粒以后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去凑大容量的盘,或者以更高的价格去卖出单颗粒,目前已知L06B有个臭毛病,相同容量甚至ID相同的情况下,四贴*8ce在2258h上面就很好开,8*4CE颗粒就需要降频了,16*2CE完全就开不出来(而且16贴大板子难找还死贵),还有那个NW711被奸商炒的起码4XX元,但是NW600确无人问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会单独坏一片的,顶多也就出几个坏块。

听说ps3109和jmf主控特别喜欢坏第一片闪存,我没考证,我感觉2246xt坏第一片的比较多,大面积坏块,都是报错too much ba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热一般不是什么大问题,发热大户一般是主控而不是闪存颗粒,如果是同容量同层叠的话,多颗粒就会更好,因 ...

这么说主控是制程越小发热越低了。

网友:
大容量颗粒当然可以减少pcb设计难度,容易做出大容量啊,但是小容量多颗粒方案对于出现坏颗粒成本更容易控制,除了闪迪和三星,其他原厂sata盘基本都是单die颗粒多贴,现在都是M.2接口,螺蛳壳里做道场,只能单颗粒堆die了

网友:
单颗粒大容量是趋势/多颗粒是堆积容量/技术迭代正常操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假定相同质量,相同制程,相同寿命的情况下,个人还是建议弄大容量单颗粒,比如NW818和NW820,NW600和NW7 ...

那这么说来2CEX8在46EN上就更没戏了?难怪有人出售这个盘46EN 2CEX16,开出来说用也不稳定!~直连可调电源1.8V都不能跑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ps3109和jmf主控特别喜欢坏第一片闪存,我没考证,我感觉2246xt坏第一片的比较多,大面积坏块,都是 ...

确实是,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也遇到过2246xt坏第一片的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ps3109和jmf主控特别喜欢坏第一片闪存,我没考证,我感觉2246xt坏第一片的比较多,大面积坏块,都是 ...

据说没有缓存的固态硬盘也会更容易坏不知道是否真是这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那这么说来2CEX8在46EN上就更没戏了?难怪有人出售这个盘46EN 2CEX16,开出来说用也不稳定!~直连可调电源 ...

2CE*8我开过,不稳定跌跌撞撞可以跑圈过,16贴NW813直接download ISP fail,但是我随便抽四片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2CE*8我开过,不稳定跌跌撞撞可以跑圈过,16贴NW813直接download ISP fail,但是我随便抽四片都没问题 ...

不过以前贴过8贴的58XT,2CEX8我在58XT上是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个板子的供电现在想起来确实也不错,您说是不是可能58XT的固件算法更好一些造成的,稳定性比较好一些,用了好久都没有问题,颗粒是从威刚的RTS5760上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