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同事让我帮看看水果A1296鼠标,结果杯具了

楼主(2021-02-21):
不知道是我大力出奇迹,还是原来排线就烂断了,反正是没希望了。话说鼠标上的那个薄膜电路板是干嘛的?搞那么复杂干嘛?

网友A:
謝謝分享 这是什么电池,好惨啊。。。。

网友:
电池漏得很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分享 这是什么电池,好惨啊。。。。

5号电池 忘拿了时间长了

网友B:
就不明白了 这么薄的鼠标 用起来很舒服吗?

网友:
电池漏液腐蚀成这个样子,即使排线不断,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了,不要在意排线的问题,你就告诉同事,电路腐蚀严重,已无力回天。

网友:
看样子没得救了, 要不拆了放洁厕灵泡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不明白了 这么薄的鼠标 用起来很舒服吗?

中看不中用

网友:
腐蚀很严重,估计没救了!

网友:
明显碱性电池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不明白了 这么薄的鼠标 用起来很舒服吗?

不舒服,为了好看不顾人体工程学

网友:
这是用的什么牌子电池漏液了?

网友:
看起来好惨啊

网友:
一个惨字了得啊

网友:
薄膜电路是用作触控手势的,在MAC OS 系统下可以操作。

网友:
南孚电池漏液成这样了,,,没折腾的意义了吧

网友:
华佗在世也救不活了。。。。。

网友:
肯定是南孚

网友C:
莫不是是聚能环惹的祸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莫不是是聚能环惹的祸  ?

没看到电池,不知道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