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批外壳翻新

楼主(2021-02-21):
一直觉得没包胶的工具好 因为外壳损伤的话打磨喷漆又能满血复活 入手的这个批外壳颜色不是很喜欢 而且有点损伤

于是买了闪光银喷漆 年后才拿到

驳口金油家里原本就有
砂纸200目打磨好 然后2000目磨到没有亮光的地方
喷 喷了4层闪光银 每层隔了3分钟 然后2层光油 接着又喷了3层闪光银 3层光油

效果还可以 因为是室外喷的 有点粉尘跟毛 那没办法 没那么讲究
过了1天 干了 装上 非常满意

精神好了一截 一点不像12年出厂的货

就是开关转轴处油漆多了不好装 使劲的时候弄坏了一点漆 不过因为漆喷的厚 并没到底漆 上面也按不到 就懒得再重搞了

网友A:
 很漂亮的。这个还是个无刷电批。

网友B:
自喷漆不行的,掉色更难看,不如原色好看

网友:
容易掉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喷漆不行的,掉色更难看,不如原色好看

的确是这样,自喷漆附着力不行,很容易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漂亮的。这个还是个无刷电批。

这怎么看出来是无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怎么看出来是无刷的

你不是都拆壳子了。看到里面的电机,应该是8条线。还有无刷驱动板。

网友:
银色容易招贼惦记

网友:
喷漆之前做个环氧就不会掉漆了

网友:
容易掉漆吗

网友:
原来绿油油的也不错

网友:
这个是什么型号的,可以开关插座拧螺丝和修孩子玩具 电脑,家用电器的螺丝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