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给洗衣机装个软水器,顺便请教四分管是指什么部位的尺寸

楼主(2021-02-21):
家里饮用水是净水器过滤,洗碗机是自己软化盐。洗衣机倒是直接接在水管上,记得看到过说软水可以使洗衣效果更好,调查一番,采用的次磷酸钠(硅磷晶)阻垢,于是入手一个看看效果。

摘自百度百科:硅磷晶是一种化学药剂,向硅磷晶罐中加入硅磷晶,药剂中的化学成份P2O5,经过加药罐转换,向外输出具有防腐阻垢的自来水。经处理后的自来水可直接为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所需用水。

安装有些小插曲:
1 是进水口橡胶垫密封效果不好,于是把原来水龙头的密封垫取下叠放在软水器的密封垫上,拧紧解决跑水问题。

2 是软水器的防脱落功能在我的环境里无法使用。我接了一个一转二的管子,管子内部空间比较长,无法顶着防脱落铜芯。先采取的措施是剪一段扎带内部顶着铜芯,但是又担心影响流量,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铜芯冲掉不装算了。可惜了这个功能,单独买也得10多块呢。

安装过程中有一点不明白,按照介绍,水龙头的螺纹应该是4分,为啥我用卡尺量出来是 0.75 in?  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
四分一般指管子的通径,就是内径,测量方法没问题

网友B:
这软水效果好吗

网友:
交智商税的产品。。

网友C:
我买的前置里的这个东西全都扔了,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前置里的这个东西全都扔了,不敢用。

我只用来洗衣服用。淋浴都有所顾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软水效果好吗

不知道呢,试试看。以前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分一般指管子的通径,就是内径,测量方法没问题

我测的螺纹内径。不理解哎

网友:
只要在在洗衣液里加一点就比你这个效果好,洗衣液厂家会没想到?其实早就加了,你再单独搞一个,纯粹交智商税,除非你只用水洗,不放洗衣粉。

网友:
管子的尺寸是英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的螺纹内径。不理解哎

你测量的是内螺纹内径,应该是外螺纹管子的内径。

网友D:
加上螺纹就是0.8吋了,半径就是0.4吋也就是4分,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上螺纹就是0.8吋了,半径就是0.4吋也就是4分,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

是过水的地方内径4分

网友E:
四分管的外径是20毫米,半径10毫米,0.39英寸通称为4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四分管的外径是20毫米,半径10毫米,0.39英寸通称为4分

您这个概念错了,一英寸分为8分,二分、四分、六分的尺寸分别为2/8in(1/4×25.4mm=6.35mm)、4/8in(1/2×25.4mm=12.7mm)、6/8in(3/4×25.4mm=19.05mm)。
4分螺纹的意思是水管内径是4分(12.7mm),4分螺纹外径在12.7mm的基础上还要加上两个水管壁厚。

网友:
所谓“4分”含义是英制管螺纹的尺寸。
4分管螺纹的內直径约为0.733寸,你的卡尺显示0.75寸是比内直径多一点,为的是内丝外丝拧合时需要有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