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Irobot废掉的电池拆解后单节电芯内阻竟然达788mΩ

楼主(2021-02-21):
Irobot废掉的电池无法开机。将其拆解后单节电芯内阻竟然达788mΩ,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使用过程中什么情况能够造成这种结果?

网友A:
你这个测不准吧。一般长时间亏电会损坏电池

网友B:
可以试试镍氢电池开针孔,加纯净水后焊锡封死,循环几次后看看。

网友C:
我觉得可能是那几片磁铁

网友:
拿一颗动力电芯测下试试

网友D:
扫地机镍氢电池坏了都是这样,内阻奇高,容量还剩个几百mah。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扫地机镍氢电池坏了都是这样,内阻奇高,容量还剩个几百mah。

是啊,内阻都是800,3000的容量放到1v只有300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可能是那几片磁铁

和磁铁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测不准吧。一般长时间亏电会损坏电池

误差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镍氢电池开针孔,加纯净水后焊锡封死,循环几次后看看。

如果电芯坏了,再折腾也没啥用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扫地机镍氢电池坏了都是这样,内阻奇高,容量还剩个几百mah。

是吧,以前没遇到有近千ma的内阻的电芯。奇怪为啥会成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