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业主家查漏电客厅跳闸,大家帮忙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2021-02-21):
今天我到一家业主家查漏电,客厅跳闸,经检查卫生间外接热水器,热水器有漏电情况去除热水器电正常。问题就是跳的是客厅而不是卫生间的闸,关卫生间空开那个插座无电也是正常。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插这个插座客厅空开会跳闸呢?

网友:
热水器地线漏电,或者进户地线漏电

网友:
热水器接在客厅线路了呀。

网友:
检查卫生间吊顶上面电线是否老鼠咬脱皮。

网友:
是不是线路走错了

网友:
一般家庭装修,插座是一路,灯一路,空调分开,像写的什么卫生间啊,厨房啊,这些很多只控制个别的东东,有可能装修的时候插座换了位置,或者新安装的插座取点是从客厅哪个回路上取的,看看附近是不是有个客厅的插座或者线路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