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想把两个电水壶拼城一个没成功

楼主(2021-02-21):
单位有两个电水壶坏了,一个是控制板坏了,一个是加热丝坏了,想拼成一个可是结构不一样没法用,就改造成花盆了

网友A:
改造噻。不是有现成的洞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造噻。不是有现成的洞孔吗?

结构不一样,没法固定

网友B:
这个花盆很漂亮,谢谢!

网友:
这种电水壶特别容易坏加热盘,还不好买,很快坏了就废了

网友:
能用坏加热盘也是不容易啊,是不是烧水太频繁了。

网友C:
右边那个控制板不能放在左边的吗?

网友:
这事我也干过 尺寸不一样零件不通用 无奈触点片子连接部分我上锡焊了 就怕高温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花盆很漂亮,谢谢!

烟灰缸的好苗子

网友:
类似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买的自行车花鼓轴碗大小不通用,贴吧看到的孩之宝和万代等,超可动人偶关节转点不通用,换胳膊等需要自己会加工零件转接。

网友D:
发热盘有的可以去掉换,看两个直径一样不一样。也可以网购。另外玻璃壶体留着吧,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

网友E:
还可以当花瓶。。。。

网友:
这也太高级的花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可以当花瓶。。。。

当然可以,水培的话不拆温度探头,当花盆就再打几个小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热盘有的可以去掉换,看两个直径一样不一样。也可以网购。另外玻璃壶体留着吧,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l ...

加热盘是焊上的,一般干不来这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边那个控制板不能放在左边的吗?

大小位置都不一样,改的话太费劲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热盘是焊上的,一般干不来这活

有的是整个壶底可以拆掉的。为什么不修一下那个坏的底座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是整个壶底可以拆掉的。为什么不修一下那个坏的底座哪?

哪个是单片机烧了,其他零件都拆了修别的东西了呵呵

网友:
厉害,一下得两个花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