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出租车的小老虎,黑心司机加装的玩意

楼主(2021-02-21):
极个别黑心司机加装的玩意,让计价器蹦的快一点

网友:
出租车现在变成这样,都是咎由自取

网友:
现在出门打车都选择一口价...

网友:
这东西啥原理

楼主:
带天线的是遥控板,控制电源通断,里一个板是555的信号板,发出信号频率比原传感器要高,计价器认为跑的多了

网友A:
计价器是靠变速箱上的霍尔传感器脉冲实现里程计量的,用这个555模拟脉冲让计价器飞上天!这个在出租车行业查的很严,被抓到直接黑名单了,司机丢饭碗,还要罚款!正规出租车真的没人用这个,套牌车,黑车有安的

网友:
想钱想疯了,靠投机倒把,晚上不怕鬼敲门吗

网友:
正规出租车没有敢用这个的

网友B:
这东西现在应该不多见了吧,记得10年前北京就有不法司机用这个的,专门吃机场,三元桥到机场20公里高速下来100多块钱。

网友:
用这个已经是讲文明的了,一般都是直接威逼恐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现在应该不多见了吧,记得10年前北京就有不法司机用这个的,专门吃机场,三元桥到机场20公里高速下来 ...

关键没有人管理。
如果发现,罚他100倍,再吊销

网友:
想钱想疯了,晚上不怕鬼敲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价器是靠变速箱上的霍尔传感器脉冲实现里程计量的,用这个555模拟脉冲让计价器飞上天!这个在出租车行业 ...

严重同意,我以前就是开出租车的,正规出租车那个计价器是有铅封的,还不止一个,前后各有一个,但凡有动过,比如出租车调价,发生事故,甚至是自己不小心把铅封弄断了,弄好以后都必须去计量局还是什么局指定的一个检车场重新上跑步机检测,合格后由他们重新把铅封封上,而且一辆正规出租车,每年除了和私家车一样需要年审外,还需要去物价局进行租价审,每个月回公司两次还要被公司的安全员审,过不了安全员那一关是不会放这辆车出去营运的,所以司机根本不可能动什么东西的,即使车上的一个灭火器压力表降到了黄色区,也会被安全员查出来,必须整改后才能放车出场。

不过话也说回来,没干过出租车的普通市民也不懂得怎样识别野鸡车,不排除搭上黑车的可能。

网友:
出租车没人管,地方保护主义作怪。

网友:
我前年在哈尔滨机场坐车就是黑的,表跳得很快,到市区花了100多。有一次在北京也是火车站打车,去另外一个火车站专车,晚上10点多就没车了,来了车直接一口价100:sad:

网友:
哪里还有这种黑的士?

网友:
零几年在父亲那听说过,尽量选一口价好些。顺便不少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喜欢设计成欢乐表,显示时速30公里,实际时速才15公里,跨骑摩托速度表反而准一些。

网友:
估计还是有黑心的

网友:
这东西现在应该不多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