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同事的行车记录仪坏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1-02-21):
同事拿来的行车记录仪,不开机了,拆开看看,和我上次捡的那个一样,加电不启动,加热一下主控电流有变化,单位的老风枪吹不动主控,回头有空再看看吧

网友A:
联发科方案,看样子是安卓系统,值得折腾折腾,楼主是给别人修还是送你了?  给别人修的话就算了,有概率用两天就又坏了,如果那位送你了,随便折腾,希望别是系统坏了,特别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发科方案,看样子是安卓系统,值得折腾折腾,楼主是给别人修还是送你了?  给别人修的话就算了,有概率用 ...

送我了,可以随便搞了嘿嘿

网友:
谢谢楼主,这个货还是比较好!

网友B:
估计是公版方案(如果是)    拆掉触摸排线  上电或许有惊喜

网友:
这种的比较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公版方案(如果是)    拆掉触摸排线  上电或许有惊喜

拆掉还是一样

网友:
那就不知道了   ,朋友的记录仪   公版方案   不开机   触摸短路    拆掉就OK 了    可以找不到替换的触摸   还是白费   什么都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