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了个蓝牙耳机

楼主(2021-02-21):
倒垃圾的时候看到一个摔坏的蓝牙耳机,充不上电估计电池不行了

网友A:
建议楼主在旁边转两圈找一找,说不定可以把耳机盒一起捡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在旁边转两圈找一找,说不定可以把耳机盒一起捡回来

找过了,没有

网友:
太脏了,捡东东的精神可嘉!

网友:
都坏成这个样子了,估计修不好了!

网友B:
换大电池,接一个某宝d类功放做一个蓝牙音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大电池,接一个某宝d类功放做一个蓝牙音箱

思路不是一般的宽广啊!!!

网友:
里面真的太小了

网友:
小米耳机吧?东西这么脏,楼主捡回来勇气可嘉

网友:
竟然啥都在,电池还没怀孕,就差个耳套了

网友:
真正的垃圾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