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鼓刹前轮安装后轮胎不在中线上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2-21):
如图
自己画的  大家应该能看懂。。。
就是完整安装之后,轮胎中线和整车的中线不在一条线上,偏向鼓刹那边
这种很不安全,容易摔车。
不明白为什么会导致这种问题,不都应该是有尺寸规范的吗?
而且这种没法解决,如果在鼓刹车轴那边加垫圈的话,减震上面固定鼓刹的销子就会不够长。
我现在是把垫圈加在了鼓刹和轮圈中间了,减少了摩擦面积。

那这种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是哪个部件有问题导致的?
研究半天感觉只能换轮圈?那如何保证换的轮圈符合规范呢?

或者哪位大神有多余的前轮碟刹减震全套出给我吧  换了这套麻烦的玩意~~~

网友A:
方向柱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柱有没有问题

方向柱安装灵活,减震安装上去也很合适,稳定,量尺寸减震上下距离一致,都是12.5CM,看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B:
减震没问题看看轴套是不是装到另一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震没问题看看轴套是不是装到另一边了

轴套是都在另一边
但问题是不能在鼓刹那边装轴套,不然减震上固定鼓刹的那个凸起就不够长了

网友C:
拆开另一边前轮,对比一下看看?

网友D:
在鼓刹的一边加适当的垫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另一边前轮,对比一下看看?

看不出来 和别的前轮有啥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鼓刹的一边加适当的垫圈试试。

不能加垫圈  不然固定刹车的那个凸起会够不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柱有没有问题

刚量了一下  这个三星两个减震中间间距是15CM
手里另一个三星减震间距14CM  会不会毛病出在这 不配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拆开另一边前轮,对比一下看看?

大哥你估计这是什么样的车呢?

网友A:
按这情况实际驾驶时应该会跑偏,减震与刹车鼓不是原装的吧,上个实物图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轴套是都在另一边
但问题是不能在鼓刹那边装轴套,不然减震上固定鼓刹的那个凸起就不够长了 ...

不是原始配套的吧?就算原配的由于自行车架子尺寸偏差也会使前后轮平面不平行和重合,需要把车价加压力纠正才行。
如果偏差不多的话可以放松刹车侧辐条再拉紧另一侧辐条,使轮圈侧移至与中线重合,另一办法是在剎鼓侧加如图的固定件,轴从孔1穿过;剎鼓凸块从孔2穿过;固定件与车叉间加垫至轮胎居中,再把3处固定到车叉上。
如果偏离不太大多话,不纠正也问题不大,除了“甩把”时老是跑偏之外,一般人没什么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原始配套的吧?就算原配的由于自行车架子尺寸偏差也会使前后轮平面不平行和重合,需要把车价加压力纠 ...

感谢
我也觉得可能不是原配的
这种转接件估计不好找
车型是极酷 和133S 类似  现在天晚了 我明天拍个实物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这情况实际驾驶时应该会跑偏,减震与刹车鼓不是原装的吧,上个实物图看看。 ...

具体不知道   现在看 可能不是原装的

网友F:
告你一方法,晚上没事去外面停车场,看看相同的车型,人家前轮的结枸,是不是有装错了什么地方,一看便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告你一方法,晚上没事去外面停车场,看看相同的车型,人家前轮的结枸,是不是有装错了什么地方,一看 ...

找了几个看了  自家就有另一个雅迪车型 也没看出哪不对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估计这是什么样的车呢?

我以为是个四轮车,嘿

网友:
或者换条,或者加垫,或者就这么骑。只要不骑的太快应该还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