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有对775电机比较懂的指教一下(网图侵删)

楼主(2021-02-21):
最近在做小工具,需要撸几个小马达。
对直流电机775/895什么的也不是很懂,平时也只是看电压、对转速、看功率差不多就用。
在深水宝搜到了2种德昌,产生了一点疑问,店铺就不提了,看了几家感觉都是一个老板,毕竟连配图的错别字和氧化痕迹都一样也是很难得了。。。
这两种转子,电枢铁心的齿槽数量、线圈、线径是不一样的;同样是775电机,除了转速不同各自的特点是什么有人能解答一下么

12V,空载1.1A,11000转

12V,空载电流没标,8000转

网友A:
还有一个参数:长度。
拆过车用的,一般是粗线,少换向片,长点。所以我认为是大电流低转速大力气。若不正确请指正。

网友B:
一般电机匝数越多扭矩越大,但是转速就越低;反之匝数少扭矩小但是转速可以很高。
原因是电机转动时自身会产生反电动势与电源电压相抵消,所以当转速达到一定数值时,反电动势抵消了大部分电源电压,只剩少许电压加在线圈上维持一个比较低的励磁电流抵消摩擦损耗,这时电机转速就稳定了。
当匝数越多,相同转速下反电动势值就越高,电机达到转速平衡时转速就越低。但是由于匝数多了相同电流下可以提供更强的磁强度所以扭矩更大。

网友C:
775电机好像有分2种电压的,我的雕刻钻用的是24v满血版775电机。洗车机是2个12v775电机

网友D:
别的不懂,但做过动平衡的肯定转速会高一点,因为转速高了才需要做动平衡。

网友E:
第2幅图是775电机的转子吗?一般情况下小型直流电机型号的最后一位数字代表转子的绕线槽数吧,比如常见的555电机是5槽的,而550电机的0则代表3槽。

网友F:
肯定是线粗的,扭矩大。
转数和转子极多少有关。

两个极的,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参数:长度。
拆过车用的,一般是粗线,少换向片,长点。所以我认为是大电流低转速大力气。若不正确 ...

我也不太懂,坐等大神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电机匝数越多扭矩越大,但是转速就越低;反之匝数少扭矩小但是转速可以很高。
原因是电机转动时自身会 ...

大神写的很专业,我只能大概理解意思。。。讨论一下哈,这个参数10公斤/厘米你怎么看?我觉着也就看看......堵转这个数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775电机好像有分2种电压的,我的雕刻钻用的是24v满血版775电机。洗车机是2个12v775电机 ...

用过的大部分775支持12-24,12比较温和,噪音、震动、发热包括电流,都小,转矩应该也小这个不太好测量;24的时候就很暴躁了,噪音大,发热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的不懂,但做过动平衡的肯定转速会高一点,因为转速高了才需要做动平衡。 ...

都有动平衡,图我没截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2幅图是775电机的转子吗?一般情况下小型直流电机型号的最后一位数字代表转子的绕线槽数吧,比如常见的55 ...

店家说是,我特意问了,是实物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是线粗的,扭矩大。
转数和转子极多少有关。

不太懂,按说线粗的可定能导通更大电流的

楼主:
已经撸完了,回来简单测试一下,好拆的话打开看看是不是实物哈

网友:
图2不是775,应该是7512或7912之类的220V直流电机

775的参数是漆包线直径+匝数,直径越粗匝数越多越有力,比如图1的参数就是7016

网友:
要讲明白最少3000字左右,所以就不讲了。

网友G:
上图极数少,转速快点,扭力小点。(相对来说)

下图极数多,转速慢点,扭力大点。

网友(2021-06-13):
引用 网友G:
上图极数少,转速快点,扭力小点。(相对来说)

下图极数多,转速慢点,扭力大点。

极数和力矩的关系

网友:
扭矩即转矩=电机额定功率*9550/电机额定转速

在满磁额定转速内,直流电机调速属于恒转矩调速,即扭矩与转速无关,转速低则功率小

在弱磁超过额定转速时,属于恒功率调速,转速越高扭矩越小,功率无变化

所以只要直流电机参数确定后,无法提高转矩

网友:
搬个小凳子来偷学……感谢各位大神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