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14.4v冲击批求推荐

楼主(2021-02-21):
手上有电池,原来用的是多功能批,功能富余,想买台单纯冲击批用,要求14.4v,无刷,冲击强度可调,目前看上136、137、132、135,或者油压的,但怕油压最大40Nm日常不够用,其实日常最多就是墙上打孔拧螺丝。

网友:
牧田最新款162

网友A:
充电钻也可在瓷砖墙上打孔的……

楼主:
闲鱼二手,不想上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钻也可在瓷砖墙上打孔的……

打孔有电锤,只是拧螺丝

网友B(2021-03-23):
都可以,油压131的拧M6以下没问题
想价格低咸鱼找国产防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可以,油压131的拧M6以下没问题
想价格低咸鱼找国产防货

国产品牌没有油压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