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如何用3节充电电池和6个不贴片灯珠做个手电

楼主(2021-02-21):
这六个灯珠忘了从哪里拆的了,都是好的,想连接起来做个手电,不知道是应该串联还是并联,用闲置的三节充电电池做
电源,不知道会不会烧毁,也不知道要不要串联电阻,听说直接连接会烧毁,懂的老师给个简单的灯珠连接图,如果要串联电阻的话请告知多大的
电阻,谢谢!

网友A:
灯珠可以并联,但电池是几伏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珠可以并联,但电池是几伏的呢?

这3个电池就是给收音机用的充电电池呀,应该是1.5v的吧,我用万用表测量是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珠可以并联,但电池是几伏的呢?

到底要不要加电阻

网友B:
LED没散热不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珠可以并联,但电池是几伏的呢?

昨天刚充了电,刚才把三节电池连接一起的电压是4.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没散热不行的吧???

我打算利用这些闲置东西做个工作台照明,随用隋开,不会长时间开启。就是不知道会不会烧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3个电池就是给收音机用的充电电池呀,应该是1.5v的吧,我用万用表测量是1.2v。 ...

如果灯珠无法加散热片,必须降低电流使用。6只灯珠并联,3节镍氢电池供电,串联5~10Ω的电阻,根据需要选择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灯珠无法加散热片,必须降低电流使用。6只灯珠并联,3节镍氢电池供电,串联5~10Ω的电阻,根据需要选 ...

谢谢。如果手边没有电阻改成两节电池供电还需要电阻吗?

网友C:
电池是镍氢电池,电压1.2V,充电终止电压1.4V。灯珠像是5730的(1、5730贴片led采用硅胶封装
2、它工作寿命长
3、无紫外线、红外线辐射
4、可供白光(2200-12000K)
5、高显色性产品
红、黄光的电压一般在1.9—2.4V左右
  蓝、白、绿光的电压一般在2.9—3.6V之间
  如果功率是0.2W的话,额定电流为60mA
  如果功率是0.5W的话,额定电流为150mA ee)

保险点儿电流选择40mA,三个灯珠并联为一组串入一只6——7欧姆的电阻,另一组也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是镍氢电池,电压1.2V,充电终止电压1.4V。灯珠像是5730的(1、5730贴片led采用硅胶封装
2、它工作寿命 ...

谢谢,请问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是这样吗?

是这个意思,用覆铜板刀刻成型(以大面积的连接走线为主),提高散热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是这样吗?

三节电池串联,灯珠并联,串个电阻就行,讲究点可以用三个7135恒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手边没有电阻改成两节电池供电还需要电阻吗?

两节电池点不亮,只能用3节电池,串10一一33歐电阻。

网友:
充电麻烦的要死…

网友:
有效利用淘汰手机电池更方便,手电筒家用的话空酸奶瓶洗洁精瓶可乐瓶都可以利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