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搞乌龙了,感谢大佬指正

楼主(2021-02-21):
这块硬盘用了没多久,已经写入170TB了,170TB什么概念!!还好这是一块SLC镁光AL级白片,今天好奇测试写入倍数!

先上图的是固态硬盘拆解图,和SATA转USB2.0(电脑没有3.0),转接板芯片为JMS578,

以下测试条件是64G SLC固态,2246XT主控,在JMS578转接电脑USB2.0写入测试倍数

楼主:
硬盘格式为NTFS 默认,写入3.18GB的win7系统包zip,前后的对比图

楼主:
通过计算,写入3.18GB的zip文件,数据变化为102,也就是写入放大了32倍,如果写入零碎文件,或者直插SATA3.0口,倍数可能不一定,但是这块硬盘通电没多久,写入就有170TB,实属夸张! 按32倍计算,实际写入应该只有5.32TB,比较符合现实,因为我也就拿它装过系统几次,当过移动硬盘一段时间而已!并不长期使用!

网友A:
数据需要换算,你找下2246xt的资料,里面有关于smart参数的说明,F1,F2,F5的数据÷32=GB
F1:主机写入量
F2:主机读取量
F5:写入闪存的数据量

看写入放大是F5÷F1=写入放大倍数,而不是你的这种算法

楼主:
接下来把3.18G文件从它发回D盘,测试读取倍数,发送3.18G读取扩大为102G,读取放大也是32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需要换算,你找下2246xt的资料,里面有关于smart参数的说明,F1,F2,F5的数据÷32=GB
F1:主机写入量
F2: ...

受教了,有空我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有空我去看看

你这写入放大仅1.31倍而已。闪存平均擦写110PE,擦写次数最高的块擦写122PE,次数最少的块91PE。

写入大小5.3TB.写入闪存大小6.9TB

网友:
46XT确实比58大一些,但是我从几块用过的硬盘来看,最多的就3倍左右,有的只有1.几倍

网友:
:lol:2246XT哪有那么大放大最多也就2倍要是那写入量怕是早就崩了 你这是没换算

网友:
46XT的F5要除32,才是实际写入量